请问大家,100MPa的管接头形式

楼主(2016-09-12):
最近做一个增压器,输出压力100MPa
请问大家管接头的密封形式

网友:
    可已用进口的NPT螺纹接头配合生料带

网友(点评):
高压不适合生料带

网友(点评):
建议你找德国麦格思维特超高压管阀件资料详细的学习一下

网友:
成老先生编的《机械设计手册》第5卷专有讲管接头的章节,建议LZ去看看。

网友:
1.常用接头公称压力大些的也就在63Mpa了,楼主使用压力确实有些高
2.不过具体的选型没什么改变,只是国标在高压使用下的接头,管路等有特殊的要求,比如接头材料,热处理,加工精度等,螺牙等并无特殊规定
3.楼主可以查看JBT 1308.9等相关标准

网友:
这么高压力的管接头,标准件里好像没有。

网友:
100MPa,这个非常高的液压压力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过,记得一般都是10MPa左右吧。
压力区分:低压0-7  中7-21  高压21-31.5  超高压31.5-70  单位MPa。

网友:
必须用平面法兰式连接!

楼主:
多谢大家啦
方案正在试验中

网友:
在石油行业中,高压管汇最大到140Mpa,使用的填料(胶圈)密封,由壬连接;还有就是重型法兰+密封圈(钢圈或O型圈)

网友:
端面密封可以吗?在化工行业,直接就是金属端面密封。

网友:
我见过的最多只有40MPa

网友:
HIP  20000psi~60000psi接头形式,完全无挑战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