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用弹性挡圈安装拆卸问题

楼主(2016-09-12):
如图所示,这种挡圈怎么安装和拆卸啊,钳子太大,根本放不进去。

网友:
用废的螺丝刀做一个锥,从小孔塞进去,把挡圈张开。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 既可以

网友A:
这种是葫芦状卡簧,用于直径小于9mm轴,最好是专门工具,手掰也能掰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葫芦状卡簧,用于直径小于9mm轴,最好是专门工具,手掰也能掰动,哈哈

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你知道吗,介绍一款

网友(点评):
我是没用过,每次都手掰的,另外加个钳子

网友:
我就是这么干的:把照片里的两条腿内侧磨掉一半,外侧,用切割片小心地再修修。一直这么用过来的。够抠门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