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结构可以在夹紧工件后再向下运动?帖子里有草图

楼主(2016-09-12):
想设计一个工装,在夹紧工件后再向下运动,初步设计如下图,上面那个圆筒是工件,我想使用1个气缸为动力,气缸拉动连杆使夹爪加紧圆筒内径,当夹紧后气缸继续向下运动,圆筒连同下面的盘克服弹力一起向下运动。

以上只是我个人构思,还有什么结构可以实现这种功能,精度最好高点,像我这个连杆连接点太多精度达不到,请大神赐教,图画的不好。。

网友:
我想你的意思是说,气缸的第一段行程内连杆机构夹紧工件,第二段行程是连杆及工件压缩弹簧向下运动。
其余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用电动推杆换掉你的气缸,移动精确,操作简便可靠。

小型电动推杆

小型电动推杆

小型电动推杆

小型电动推杆

网友A:
为什么想的这么复杂,
通过行程控制压紧和下压不行吗。
相当于说,在行程1由于行程比较大,因此抓盘和物料不接触,
行程2抓盘与物料接触并持续产生压力,此时产生夹紧状态
行程3抓盘带动物料克服阻力下降

网友:
一个气缸,一套阀也没多钱,再加一组,可靠性更高,何必为难自己

网友B:
建议采用两个气缸,简单省心,如果对速度没有要求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两个气缸,简单省心,如果对速度没有要求的话。

我也觉得是,建议用二个气缸,就不用将结构搞得那么的复杂;机械结构复杂,稳定性会下降。

网友:
两个气缸,分开控制,调整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建议用二个气缸,就不用将结构搞得那么的复杂;机械结构复杂,稳定性会下降。

有没有什么别的结构呢,我这个感觉定心精度太差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
我说用一个旋转气缸完成夹紧,再用直线气缸或丝杆付下拉。结构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想的这么复杂,
通过行程控制压紧和下压不行吗。
相当于说,在行程1由于行程比较大,因此抓盘和物 ...

就是这样,但有什么精度高的夹爪吗,连杆关节太多了,但是用斜契的话摩擦损失太大了

网友:
我有个想法跟你类似的
做一个薄壁套筒类的零件,把这个圆筒做成三爪的结构
如图所示,气缸前端做一个圆锥轴状的零件,在下拉的过程中,把三爪撑开
这个结构稳定性应该比你的连杆要好点,不过能用两个气缸是最好的

网友:
想法很好。
夹紧后顺带向下拖,四支滑动导杆,四只弹簧使同步运动。但是必卡无疑,将化大力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