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工程师这个岗位怎么样?

楼主(2016-09-12):
如题,依楼主浅薄的见识,该职位应该主要做些设备维护、管理之类的工作吧,但具体发展、对个人能力要求等方面还不是很清楚,请各位大侠指点下,最好能从该岗位的专业能力、发展模式、涉及内容等方面介绍些,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描述不明显,设备工程师。
是设备采购还是管理?
采购的话你需要对不同品牌的优缺点进行汇总,同时针对你们公司的市场定位,决定你们的采购要求,找到合适的产品,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即可。
如果是设备管理,你需要对设备的运行工况以及售后备件有一个总的了解,在设备需要更换零部件之前就要把相应的备件采购要求提交上去。以保证后续工厂生产的顺利进行。
一个好的设备管理工程师对大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平日的设备维护是一方面,一旦设备出问题,需要在最短时间找到症结并尽快修复。

如果是大车间的生产的话,由于设备问题导致工厂停产,那就是生产事故了,严重的生产总监将被请辞。

我们之前就有遇到过客户停产的情况,找到损坏零件来找我们替换或者维修。
我们主要是做直线传动部件的售后维修与销售,包括直线导轨,丝杠,轴承等。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之前没接触过,听大侠介绍了下,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A:
需要的知识还是很全面的,机电气液压都要涉及到,设备的维护保养非常重要,俗话说三分修七分养。

网友(点评):
这对从业人员的要求确实比较高,如果是应届生能从事这样的岗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知识还是很全面的,机电气液压都要涉及到,设备的维护保养非常重要,俗话说三分修七分养。

从实习生干起也 不错,如果再遇见一个好师傅,可以学到不少真本事。

网友:
把设备的三级保养学精准,做到家吧

网友B:
如果是小厂,设备工程师是可以干很多方面的工作的,除自身的设备维修保养,设备管理,甚至消防安全生产,非标设备研制设计,外购设备选型购买,设备安装调试与验收,等等,也能学习到多方面的知识技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小厂,设备工程师是可以干很多方面的工作的,除自身的设备维修保养,设备管理,甚至消防安全生产,非 ...

小厂都是一锅端,什么都是一个人再弄。

网友(点评):
一个人在弄

网友:
感觉只有外企有这样的职位,具体还的看各个公司自己的定义了。

网友:
大公司的话,就比较专业一点的,小公司,就是变成打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