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轴度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6-09-12):
今天在给PE出图纸的时候,他跟我说同轴度里面的尺寸为什么要加直径符Φ,我本想跟他解释一下,可一想就算用中文我也不一定能解释清楚,何况英语,算了吧,我先去补补课再去跟他解释吧。
找了一些形位公差的资料,从理论的到实际测量的,遇到个小疑问,遂到这里来找高手帮忙。

见附图,里面关于同轴度的描述是“公差带是一个圆柱面内的区域”,那就是一个圆柱体,我的逻辑是:
公差带是圆柱体➠轴线是一根直线➠与它同轴的基准轴线也是直线,可是基准轴线并不是理论存在的完美直线,而是实际测出来的近似于直线的不规则曲线,这与上诉基准轴线是直线就矛盾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请教!!!
此外,是不是所有的同轴度前都要加Φ,我现在的理解是是的,同样求教!!!

网友:
只要是涉及圆柱面、圆柱孔的公差项目,都要加直径符号。

网友:
先问问楼主,同轴度怎么检?别说用三坐标

网友:
1. 一个要素或者特征作为基准的时候,理论上他就具体完美的形状。比如三坐标测量的时候,要以工件的某个面作为基准面,就需要把这个面放在一个绝对平的大理石面上来模拟这个面。
2. 是不是需要加直径符号取决与设计者的对产品的功能要求。理论上一个圆柱面的轴线是一个空间曲线,对这个圆柱面与之配合的轴孔或轴没有方向要求,自然是加一个直径符号

网友A:
楼主,基准轴线是假想的理论线,是理想的直线,你说的实际测出来的近似于直线的不规则曲线若是与基准轴线作比较的话应该是属于直线度的问题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测同轴度时测出来的实际轴线都假想为完美直线与基准轴线作比较看是否复合同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准轴线是假想的理论线,是理想的直线,你说的实际测出来的近似于直线的不规则曲线若是与基准轴线作 ...

建议楼主直接标注圆柱度可能会比较好

网友:
定义就是这样规定的。

网友:
我个人理解,同轴度一定会加符号“φ”的,轴线肯定是一条直线,但它有同轴度公差,即在这直线中每一个点都在这个“φ”的公差值圆柱体内,宏观上,它一定是直线的!
同轴度就是定位公差,理论正确位置即为基准轴线。由于被测轴线对基准轴线的不同点可能在空间各个方向上出现,故其公差带为一以基准轴线为轴线的圆柱体,公差值为该圆柱体的直径,在公差值前总加注符号“φ”。

网友:
1,楼主的逻辑有问题
2,既然是同轴度肯定要加Φ

网友:
一根轴,标直线度。很重要!

网友(点评):
这个很重要。不过很少标。

网友:
公差带是指允许变动的范围,也就是说实际轴线应在公差带所规定的圆柱范围内。

网友:
公差带是指允许变动的范围。也就是说实际轴线应位于公差带规定的圆柱范围内。

网友:
   允许变动的范围是圆柱行的 所以用φ

网友B:
既然是同轴度,那必然是两根轴!! 有一个轴是来作为基准的,它是实际生产形成的,没有公差。 如果是φX 是表示另一个根轴必须在以基准轴为中心 X为直径的圆柱体内; 如是不加φ 则表示  X为半径的圆柱体内。公差差了一倍!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你把同轴度和直线度搅合在一起考虑了,这么做无解。公差原则之一——独立原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同公差内容分别考虑,不混淆。

网友C:
同轴度是位置公差,是要有一个基准的,以某一个工件为基准,测量另一个工件,他俩之间的同轴度。
圆柱度是形状公差,以自身的某一条线为基准测量应该和圆跳动是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轴度是位置公差,是要有一个基准的,以某一个工件为基准,测量另一个工件,他俩之间的同轴度。
圆柱度是 ...

我是这样理解的,有什么错误还望大家指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同轴度,那必然是两根轴!! 有一个轴是来作为基准的,它是实际生产形成的,没有公差。 如果是φX  ...

这个说法好奇葩!查了一下,网上倒是有不少这种说法的,但是,肯定不对,有能说的清楚的大侠来说明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法好奇葩!查了一下,网上倒是有不少这种说法的,但是,肯定不对,有能说的清楚的大侠来说明下啊。 ...

有很多这样说法,说明流行很广。 层主说 肯定不对,请拿出证据来,以解我等疑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这样说法,说明流行很广。 层主说 肯定不对,请拿出证据来,以解我等疑惑!

后来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机械设计手册 第五卷》3-303页,找到关于这个符号的解释,应该比较权威了。另外,圆柱度不一定带该符号,上述手册中的标注样例有很多不带该符号的圆柱度标注,这有点儿不好理解。

另外,下面的回答,也比较靠谱了。请参考:
问题:机械机械制图中位置度带直径符号得和不带直径符号得有什么出别?
回答:你具体指的是什么位置度,公差可以理解为形位公差,即分别描述几何体的形状与位置的极大与极小值变化范围。例如垂直度,线与线的垂直约束只有两个方向,即不能标Φ。但是线与面的垂直所构成的区域将是一个倒椎体(例如一根筷子的一端与桌面球形铰接,整根筷子所能运行的轨迹将组成一个已铰接点为半径筷子长为直径的半球,当然,要求垂直的话就必须把这个范围缩小。缩小的范围就是一个圆或圆柱)此时必须使用Φ。 1.位置度带Φ符的,是不是指直径?比如Φ1.5,它的单边公差是不是0.75?可以这么理解,但没人这样说。因为理论上给的是范围,并没有给你哪个边不边的东西。 2.位置度不带Φ符的,是不是指半径?比如1.5,她的单边公差是不是1.5,双边公差是不是为3.0? 当然不是指半径,你把上面的内容理解了就好了。还有你搜一下就提形位公差的定义,比如说垂直度。官方会给你定义的。 3.还是不管带Φ符的还是不带Φ符的,都是只直径的一半?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不带Φ的不能叫直径!根本约束区域就不是一回事! 4.键槽状的孔是什么样子的?椭圆的孔?扁的孔? 在机械制图中,具体的解释那个多了,包括花间孔,半圆键空,楔形键空。但是抽象的解释是,任何形状的洞都称之为...展开
追问

但是我刚从网上查的信息是:主要区别在于带Ø的标注方式其位置度公差带是以直径计算,而不带Ø的标注方式其位置度公差带是以半径计算。  是否正确?
追答

网上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不过有很多老技工确实是这么理解的,测量的时候也是这么弄的,不过你别忘了。你那个东西是相对于基准的。
追问

1.那到底谁是正确的?
2.即使是相对于基准,那到底是按照半径 还是直径?

追答

好吧 我服了你  “标注按直径,应用按半径”,理解了吧。有些东西是可以这么理解的,但是不可以这么说,因为这样就会跟理论冲突。被人钻空子!就像理论上说一个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但目前来说地球上还没有可以做这种运动的条件。但有些实验要求必须满足这个条件,所以实际做的是跟理论不一样的!

追问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哈。 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1.位置度带Φ符的,是不是指直径?比如Φ1.5,它的单边公差是不是0.75?
2.位置度不带Φ符的,是不是指半径?比如1.5,她的单边公差是不是1.5,双边公差是不是为3.0?
追答

错,完全错误,这是谁告诉你的,什么单不单边的,公差测量你首先要理解它的测量过程,以及原理!
还是以垂直度为例。首先看测量方法!
1、面与面的垂直度。
(1)将基准面用磁铁与平台平行地支撑。
(2)将百分表从弯曲根部起移动至前端止,将读数的最大差作垂直度。
这个是不带Φ的,也就是说只要你做的东西满足读数的最大差不大于1.5就是合格的,要是达到3了,那个就是残次品!
2、面与线的垂直度。
(1)在平台上,用磁铁如图支撑测量物;
(2)将百分表接触于测量物上,在B点调零,确认到C点。
(3)将百分表接触于测量物上,将其在指示范围内所有地方上下移动。
(4)测定在0°与90°两处进行。
(5)将各读数的最大差用以下公式计算,所得值即垂直度(在0°的读数最大差→X;在90°的读数最大差→Y):
     垂直度=  X与Y的平方和在开平方。
这是带Φ的,只要满足X与Y的平方和在开平方的值不大于1.5就好了。
关键是要看测量方法。一切东西不能想当然。否则就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这样说法,说明流行很广。 层主说 肯定不对,请拿出证据来,以解我等疑惑!

他说得公差值什么一半的理解,是把公差两个相对方向上的极限值直接对比了,实际值是这样,但是理解错了,因为公差是测量要素相对于基准要素的,测量要素两个极限值的对比结果应该没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后来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机械设计手册 第五卷》3-303页,找到关于这个符号的解释,应该比较权威了。 ...

这个说法, 只是解释了 测量的值与标注的值是否相符。或者说哪种标注方法更合理。

当然  测量  面内的点的情况,加飞更合理!

并没有说明,不加飞是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法, 只是解释了 测量的值与标注的值是否相符。或者说哪种标注方法更合理。

当然  测量  面内的 ...

你的原文如下:

既然是同轴度,那必然是两根轴!! 有一个轴是来作为基准的,它是实际生产形成的,没有公差。 如果是φX 是表示另一个根轴必须在以基准轴为中心 X为直径的圆柱体内; 如是不加φ 则表示  X为半径的圆柱体内。公差差了一倍!

你的意思是加不加φ,公差值会有一倍差值的区别。然而这个φ跟直径和半径没有任何关系,加不加它也不是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别。

网友(点评):
我说的合理与不合理,只与实际检测操作有关,即检测方便性。 而与设计本身的数值设定(公差范围合理性)不是一回事, 我还是坚持直径与半径的关系(当然工程师不明其所以然者例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的原文如下:

如果坚持跟半径与直径产生关系,那我就甘愿是这个工程师不明所以然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坚持跟半径与直径产生关系,那我就甘愿是这个工程师不明所以然者了!

兄弟,这么说,我听起来倒像说的是气话.

   如果真较真起来,偏要碰到个懂的,你可以说是不合理的,但要说人家是错的,怕是要自己吃亏了.

  我之所以这样坚持是因为我吃过这样的亏, 希望你能打败我,好借你的剑,来打败当年的那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么说,我听起来倒像说的是气话.

   如果真较真起来,偏要碰到个懂的,你可以说是不合理的, ...

谢谢!目前尚未找到更合理、详尽与权威的解释。

网友(2016-12-24):
我也过来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