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表面镀的是什么,如何防锈

楼主(2016-09-12):
从图片上看大家能知道零件表面是镀的什么吗?然后谈谈防锈的方法。谢谢!

算了告诉你们把,两个零件镀了两种。一种是铬一种是镍,能告诉我哪个是哪个吗?谢谢!

网友:
镀的铬吧。楼主的零件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恩 ,主要是防锈。

网友(点评):
恩 ,主要是防锈。

网友A:
1.镍 2.铬

网友B:
铬反光,下照片零件是镀铬;镍不反光,上照片零件镀镍。

楼主:
其实我是想镀锌的,那种彩色钝化的, 防锈也可以,还便宜,但是有人说,镀锌的话,表面遇水就是形成一层白膜,应该是锌被氧化的结果。请有了解的大侠帮忙解释下。另外镀镍和镀铬成本有什么差别啊? 图片中就是轴承端盖,就是在外边露着生了锈不好看,别的也没什么要求,会沾染机床的冷却液。

网友(点评):
镍便宜点,镀铬量少的话要贵2倍不止.

网友(点评):
指的是硬铬哦,装饰铬和镀化学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铬反光,下照片零件是镀铬;镍不反光,上照片零件镀镍。

好吧,总算等到一位知道的大侠, 下边我有些问题在楼下,您看看能不能帮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镍 2.铬

谢谢您, 帖子还有一些问题,在楼下您帮我看看。

网友:
听起来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点评):
大侠,应该是看起来。不过讲道理,不牛逼, 还希望您能帮我解释下。哈哈

网友(点评):
帮我看看是选择哪种电镀更合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镀锌的,那种彩色钝化的, 防锈也可以,还便宜,但是有人说,镀锌的话,表面遇水就是形成一层白 ...

具体成本不清楚,差的应该不大,我们机加件大多都是镀暗镍
主要是镀硬铬的地方不好找,小作坊镀出来没法看,镀硬铬都是找军工的厂子做的

网友(点评):
一般在干燥空气里面的结构件,镀锌、喷涂、喷漆都有

网友(点评):
恩 ,按道理说,您说的没错,但是我们这个端盖用在机床上,可能会有铁屑飞到零件表面,这样涂漆什么的感觉就不行了,因为可能出现凹坑。镀锌,在这种工作环境下有白锈产生,还是影响外观。所以看看镍和铬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这个情况,镀镍镀铬都行,看公司习惯

网友(点评):
恩 ,我也看了些资料,镀硬铬,一般用在轴上或者修复零件上用,0.01-0.03都可以,镀层有机械性能。但是可能不便宜,镀镍吧,好像有说单一镀层效果不好,需要先镀铜。那么他们的成本呢???

网友(点评):
镀亮镍或者镀亮铬为了更好的附着,所以底层要镀铜,那个是装饰作用的。镀硬铬表面的硬度确实是会高一点,但是你的这个情况也没有相对运动,只是防锈,两种镀层都行的,主要看公司习惯。

网友(点评):
成本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量大量少,电镀厂具体的工艺,都不好说。因为电镀洛有六价铬离子,污染环境,所以正规的电镀厂不好找。我们都是镀暗镍,除非有特殊要求。

网友(点评):
机床件主要渡鉻。

网友(点评):
镀硬铬最好,LZ的零件不适合装饰镍和装饰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镀锌的,那种彩色钝化的, 防锈也可以,还便宜,但是有人说,镀锌的话,表面遇水就是形成一层白 ...

还是建议烤漆好。

网友:
闪闪发光的肯定是铬嘛  汽车上门框常用这个装饰 提高档次

网友:
防锈的话还是镀硬铬防护能力强。

网友(点评):
恩, 我觉得也是,而且貌似国家标准是1年内不生锈就算过关,我只要是不知道镍和装饰铬以及硬铬的性能,比如他们能坚持多长时间不生锈?也就是说在基本满足国标的情况下,成本最低。。希望您能帮我下。谢谢!

网友:
简单的防锈镀锌就可以了。有好几种,比如彩锌,白锌蓝锌等,要求可以提出来,要不要通过盐雾测试,测试具体多久?
镀镍和镀铬都要进行两次或者多次电镀,因此成本较高。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帖,使用的工况您估计也了解了,我是想找一种能满足使用要求以及国标规定的1年时间,然后成本相对最低。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帮忙给个建议, 至于盐雾,说实话我不知道该多少小时,24 48 96 这个是通常的

网友:
表面发黑,发兰,渡鉻

网友(点评):
氧化的防锈性能貌似都不如镀锌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轴端盖通常镀装饰铬。
再一个镍也有亮镍和普通镍之分噢。

网友(点评):
大侠,您干过这个吗?装饰铬在不磕碰的情况下,能坚持多长时间啊?貌似卫浴那种铜水龙头就是装饰铬吧?

网友(点评):
老式机床,操作手柄全是哈。

网友(点评):
严格工艺铜打底0.03,镀铬0.06~0.08

网友:
铬亮些,镍暗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镀锌的,那种彩色钝化的, 防锈也可以,还便宜,但是有人说,镀锌的话,表面遇水就是形成一层白 ...

镀镍应该比镀铬要贵点。

网友:
镀铬。
镀镍贵,镀锌也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烤漆好。

放在外边当然要烤漆了。只要漆不被刮破,就没事

网友(点评):
恩 ,您说的没什么毛病,可是实际使用中,会有铁屑飞到上边,这样漆膜就可能坏了,而且表面有坑也不好看。所以,我觉得还是采纳网友意见镀硬铬,大概0.02就可以,这样外部也有些强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放在外边当然要烤漆了。只要漆不被刮破,就没事

外观镀硬铬没有必要。镀装饰铬就可以了。还有,镀铬还是挡不住生锈的。只是当时看起来光亮好看而已。

网友(点评):
大侠你有实际的例子吗? 有人说镀铬是可以防锈的,只要不恶意磕碰,基本上是一辈子也不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成本不清楚,差的应该不大,我们机加件大多都是镀暗镍
主要是镀硬铬的地方不好找,小作坊镀出来没法 ...

我们这里化学镀镍价格是小零件5元/公斤,大零件按平方算,基本上面板类大零件不镀镍,镀铬,这样划算,也美观。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 我昨天我问过几个厂家, 我们零件不小,15平方分米。镀镍 2.5块一平, 镀硬铬是 0.01 2块 0.02 4块 0.03 6块

网友:
可以试试我们技术,可以达到镀铬效果,成本比镀铬低。

网友(点评):
你能告诉我个联系方式吗?省钱这种事也是老板是最愿意看到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观镀硬铬没有必要。镀装饰铬就可以了。还有,镀铬还是挡不住生锈的。只是当时看起来光亮好看而已。

我这边有也是做机器的,经常镀零件  ,镀装饰铬天气潮的话也生锈。只是不严重而已。不过,不加处理,将会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