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隔热的请进来

楼主(2016-09-12):
小弟在做一个项目,是在柜体内做用加热板加热,保证其内的温度恒温在200度,我现在用的保温材料是玻璃纤维外加一个不锈钢的保温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里面都的加热板都250度了,柜体内的温度才170度,有什么好的保温隔热材料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米思米上的隔热板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你的加热方式是什么样子呢?还有就是现在柜子的外表面温度与你的设计预期差别大吗?能确认是保温效果不好引起的吗?还是加热方式引起的升温不均匀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加热方式是什么样子呢?还有就是现在柜子的外表面温度与你的设计预期差别大吗?能确认是保温效果不好引 ...

现在是170度,我们希望其内部温度在200度左右,但是现在柜体外面已经烫手了,具体外面温度是多少还没有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上的隔热板可以考虑一下

好,我看看,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板上的温度是在哪个点测的,柜体内的温度又是在哪个点测的,最好有个示意图

加热板的温度是在其内部装了一个PT100,柜内的温度也是在柜内不放了一个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加热方式是什么样子呢?还有就是现在柜子的外表面温度与你的设计预期差别大吗?能确认是保温效果不好引 ...

加热方式是用铝合金的加热板,梳状的那种,里面带有温控的PT100

网友:
加厚隔热棉,做好密封。

网友:
一段时间厂里老头子要自己搞个加热箱,用作轴承热装自己爬那算好久,

网友D:
你的情况,是热源辐射当量不足以抵扣传导。建议改用珍珠岩粒子。

网友E:
楼主做了一个恒温箱,还可以用,是吗。外壳烫手,那是结构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了一个恒温箱,还可以用,是吗。外壳烫手,那是结构上有问题。

有热桥,就是热量传导出来,做好结构,玻璃纤维的密度低保温性能差,改用石棉板,增加保温层厚度。
发热板测得250度,不一定传热达到250度。你家里的煤气炉焰芯能达至1000度左右,炉子肯定达不到1000度。

网友:
含锆保温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情况,是热源辐射当量不足以抵扣传导。建议改用珍珠岩粒子。

好好,非常感谢你的意见,我看一下这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了一个恒温箱,还可以用,是吗。外壳烫手,那是结构上有问题。

谢谢你们的意见,我参考修正调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F:
柜内有配搅拌风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柜内有配搅拌风机吗

没有啊,说实在的话,关于热学方面的,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平时也没有用过热分析软件,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凭着感觉去实验,不知道你们平时设计着一块的,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需要热循环风机

网友:
如果不是接触式加热,空间太大温度不容易传导,可以用热风循环的方式,温度应该会传导快些和均匀些

网友G:
楼主还没入门。这种东东没软件。

提点关注下。
觉得外壳烫,可加厚保温,200多度好多材料都可。
加热源和柜内温度肯定有梯度,可以用循环风等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没入门。这种东东没软件。

提点关注下。

最近做这一块,才关注热学,想学习下相关类的软件,但是才是仅仅是开始,还是个菜鸟,你说的循环风,用什么来让其循环呢?动力源是用风扇强制其循环吗?请具体指教一下,大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做这一块,才关注热学,想学习下相关类的软件,但是才是仅仅是开始,还是个菜鸟,你说的循环风,用什 ...

一般可用风扇

网友:
如果是170度那肯定是设计不合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