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动作,可以可逆吗?

楼主(2016-09-12):
发动机的原理是滑块曲柄机构,把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那么这套机构的动作是否可以可逆?也就是当曲柄旋转时,活塞可以做直线运动吗?想听听各位大侠的意见,谢谢!

网友:
当然可逆,

网友:
简单只要逆转是完全可逆的。

网友:
气泵不就是么?

一个元帅问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我帮别人问问,不行吗?

网友(点评):
有时候,简单问题会带来大收获。

网友(点评):
有时候,简单问题会带来大收获。

楼主:
本来还有问题想问的,您如此一说,我可真开不了口。

网友(点评):
脸皮要厚一点才好。人总有犯糊涂的时候,脑残的时候。譬如到处找螺丝刀,其实螺丝刀就捏在手里。

网友(点评):
大神说的是也。

网友:
二冲程还可让曲柄反转(倒车)

网友(点评):
四冲程也可以的。譬如大型船舶发动机。

网友:
看模型是可以的,只要解决了(点火)正时问题。应该不难,但是成本高意义不大。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 四冲程内燃机的排气动作就是靠飞轮带动曲柄动作, 推动活塞排出缸体内的废气的, 着是不是就可以说是可逆的?

网友:
摩托车的打火,特别是用脚来踩的结构,就可以明白这个发动机的曲柄是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