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被测元素和基准都带M最大实体怎么计算

楼主(2016-09-12):
如图被测要素带M 基准A也带M  基准C也带M此位置度怎么补偿计算,被测要素孔实测值为10.1  基准A孔为78(0,+0.04)实测值为78.01  基准C孔为12.4(+0.1,-0.1)实测为12.38;   请问其位置度最大可以是多少?是不是0.2+0.05+0.03+0.12=0.4?

忘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
基准的MMC不能直接叠加,基本上很难直接手算;
你这里cmm输出的话USL是0.2+0.1=0.3;实测值会根据实际A B C 情况拟合坐标系输出结果;

网友:
我感觉只考虑各个孔公差理论上可取得的最大位置度为2*0.2+2*0.04+2*0.15+0.2+=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