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和轴承之间有磨损,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消除呢

楼主(2016-09-12):
问下,偏心轴和轴承之间有磨损,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消除呢?如果把配合做出过盈的,能好一点吗??我做的是要避免轴与轴承直接的磨损而产生的铁粉

网友A:
受力相当,改滚动轴承。

网友(点评):
还是大侠有经验。

网友:
轴和轴承内孔的配合,一般都选过盈配合的;或者可以试试。

网友:
做过盈了磨损的铁粉不是更多了吗?主要还是找对摩擦副,不咬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力相当,改滚动轴承。

滚针类不是径向力受力的差别吗,跟磨损有什么关系?能解释下不

网友(点评):
轴、套不接触,磨的是轴承自身

网友:
动平衡做好后,应该不会有很大的磨损吧。

网友(2016-11-30):
提高接触面的硬度

网友(2017-02-10):
改用一个偏心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