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瓦材料好坏排列的理由是什么

楼主(2016-09-12):
我看书上说,滑动轴承轴瓦材料好坏依次为:巴士合金,青铜,黄铜,生铁,塑料。这样排列的理由是什么?塑料因为强度和硬度低,排在最后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巴士合金也很软,用小刀能切割。为何重要的轴都用它做轴瓦?防止粘着磨损活着磨粒磨损?随便换一种比轴软的材料就行了。

网友:
青铜中的94铜

网友:
我旁边有家轴瓦厂,有时会去他们生产车间看看。
最大看到内径1米的轴瓦,巴士合金。
合金是用悬转离心机浇铸到轴承座上去的。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滑动轴承材料,以前一直认为基本就是青铜等铜合金为主。
资料:巴氏合金(包括锡基轴承合金和铅基轴承合金)是最广为人知的轴承材料,具有减摩特性的锡基和铅基轴承合金。由美国人巴比特发明而得名,因其呈白色,又称白合金,其应用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代。具有减摩特性的锡基巴氏合金和铅基巴氏合金是唯一适合相对于低硬度轴转动的材料,与其它轴承材料相比,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压入性,广泛用于大型船用柴油机、涡轮机、交流发电机,以及其它矿山机械和大型旋转机械等。
主要合金成分是锡、铅、锑、铜。锑、铜,用以提高合金强度和硬度。巴氏合金的组织特点是,在软相基体上均匀分布着硬相质点,软相基体使合金具有非常好的嵌藏性、顺应性和抗咬合性,并在磨合后,软基体内凹,硬质点外凸,使滑动面之间形成微小间隙,成为贮油空间和润滑油通道,利于减摩;上凸的硬质点起支承作用,有利于承载。巴氏合金分锡基(见锡合金)和铅基合金两种。后者含锑10%~20%,锡5 %~15%,为防止成分偏析和细化晶粒,还常加入少量的砷。铅基合金的强度和硬度比锡基合金低,耐蚀性也差。
组织特点是,在软相基体上均匀分布着硬相质点,软相基体使巴氏合金具有非常好的嵌藏性、顺应性和抗咬合性。

网友:
1、楼主把问题过于简单化
2.每种材料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只会因才而用,在特定环境下,在一些化学物质条件下尼龙反而比巴氏合金更合适
3.巴士合金只是更常用,综合性能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