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槽加工后的毛刺有什么办法去除?

楼主(2016-09-12):
附件所示,45钢10毫米直径。3.0 +0.1 0槽加工后,8.0外径槽处有毛刺外翻。如何去除的快?现在的加工工艺是使用V型夹工装固定轴,2.8钻头打孔,3.0铣刀精走。出现毛刺用锉刀去除。

网友A:
3.0铣刀精走前,加一刀2.9+—0.03。再把3.0铣刀精走转速放慢就OK。

网友(点评):
再一个你这尺寸标注也需改进,以提高图面清晰美观。如8那个槽完全可以用宽乘深的形式。

网友:
以前这种工件用振动研磨的方法去披峰。也可以用胶轮打去披峰

网友:
高压射流去毛刺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清砂,抛丸?

网友:
手工棉纶修

网友:
超声波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铣刀精走前,加一刀2.9+—0.03。再把3.0铣刀精走转速放慢就OK。

是个办法。这样的毛刺就小了很多。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砂,抛丸?

精磨加工完成了。恐怕不行~谢谢回复!

网友C:
调整工艺,线切割割

网友(2018-01-17):
引用 网友C:
调整工艺,线切割割

线切割效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