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重求助如图

楼主(2016-09-13):
三次元机械手,新手设计的时候总重没控制,现在在绿色的底板上打30的孔,铝板截面60*40总长1880不知这样打孔后,强度还够不够,上面总重在大概20kg的样子

网友:
打30的孔减重,得密密麻麻的打多少孔?  建议在合适位置对称开一些矩形槽。

网友:
这种结构建议多用型材,
1.减重不是问题
2.不用太多加工
3.强度也易保证

网友(点评):
对啊,人家很多都用型材的。

网友:
按照比例来看,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感觉可以,打圆孔减重是其中一个办法,对强度影响不是太大。

网友:
型材使用是个好建议

网友:
这图看不清

网友:
感觉孔有些密集,加工这么多孔不如换型材了。

网友:
开长腰孔,还能保持板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