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内孔用多少度的数控刀片

楼主(2016-09-13):
各位大侠们,请指教一下。车锥度内孔用多少度的数控刀片能使铁屑排出?本人用九十度的数控刀片试用了,铁屑全是碎的,容易坏刀。因锥度内孔,车的余量不一,上口余量大下口余光量小。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r+ w7 R! _9 ^+ h, q

楼主:
求老师们指导.急用

网友:
“因锥度内孔,车的余量不一,上口余量大下口余光量小。”既然是数控车床,为什么程序不走斜线让切削量一致呢?

楼主:
余量并不大,进刀一次就行了,半成品内孔是直孔,加工成锥度孔肯定会上口切削余量大下口余量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