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球轴承失效问题请教

楼主(2016-09-13):
各位牛人,现有一对陶瓷球深沟球轴承(结构见图片)长悬伸一端的轴承总出问题,不是烧毁,是内外圈松脱导致相对转动不顺畅,急求原因 谢谢!
转速:350000r/min
冷却:气冷 同时气源驱动涡轮转动2.2Mpa
润滑:注油润滑每天

网友:
另外一端的轴承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拿来参考解决现在的问题?
还有,不是很明白楼主说的内外圈松脱指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
内外圈相对移动了没法运转受阻

网友(点评):
内外圈相对移动了,是不是因为内外圈没有定位?

网友:
主要还是在外部的载荷上做文章。比如减少振动源、加飞轮改善偏摆极点影响。

网友:
350000r/min。这么高转速?内外圈松脱,会不会是受力大,配合间隙太大,改为过盈配合,是否会好一些?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任何的偏再都有可能导致轴承损坏,
估计跟你周伸端载荷有关,

楼主:
不瞒各位,这是一款医用牙钻,已经投放市场很久了,悬伸端就是钻牙齿的是一个直角头结构,拜请大神多提宝贵意见,谢谢了!

网友:
好高的转速

网友(2018-10-30):
我怎么感觉多了个0

网友:
内外圈松脱是什么概念:是内外圈分别与轴和孔的配合呢,还是说轴承的游隙变大了呢,还是其他的情况呢?
   对于陶瓷球的牙钻轴承来说,35万的转速是正常的,润滑和冷却都没问题,但是径向跳动和轴向串动必须严格控制。

网友(2020-04-07):
只是注油润滑能到350000转吗?油气润滑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