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在匀速运动的薄膜上固定间距打孔?薄膜是一直运动的。

楼主(2016-09-13):
如何在匀速运动的薄膜上固定间距打孔?薄膜是一直运动的。

网友A:
同步速度滚冲!

网友:
好像没有见过,可能孤陋寡闻了。
薄膜是一直运动,要想打孔,打孔机构要与薄膜同等速度运动,才行。

网友B:
你用一个滚筒,滚筒上按一个盐半径线的薄壁环刀,再加一个弹簧片,然薄膜经过这个机构。。

网友C:
看一下自动连续冲床,就完全可以仿制了

网友:
赞成滚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自动连续冲床,就完全可以仿制了

这个薄膜的运动是不间歇停顿的,是一直匀速运动的

网友(点评):
冲电器仪表小件那快速冲床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一个滚筒,滚筒上按一个盐半径线的薄壁环刀,再加一个弹簧片,然薄膜经过这个机构。。

具体是什么样的?还有有时候,孔的间距是需要调整的。

网友D:
要看是固定间距还是可变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是固定间距还是可变间距

间距是固定的,速度也是可调的

网友(点评):
那间距=3、14X辊径

网友(点评):
你在8楼咋讲间距是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速度滚冲!

是的,一定要同速度。

网友:
你抽烟吗?烟盒上的金线拉口就是滚切出来的。做一对滚轮,滚切轮周长与你要求的间距一样,滚切轮装滚刀,滚切轮对应的轮要求热处理硬耐磨耐压。

网友:
常州有不少超声波花边机,超声波压边机之类的厂。

超声波滚花模,可以考虑考虑了吧。薄膜走多快,滚花模就转多快。

5年多之前的事儿,薄膜宽200mm的滚花模具,我记得大概2000块前后,超声波震动头和主机,也就7,8千块钱。

胸罩什么的那些普拉普拉的边边,好像用超声波滚压出来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