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G和SKF轴承滚珠数量问题

楼主(2016-09-13):
请教一下站内大神,相同安装尺寸的减速箱内,国内厂家图纸目录中,轴承品牌会写上SKF/FAG,请问这两种轴承品牌是否存在轴承滚珠不同?

网友:
国外轴承,相同型号,一般只关心安装尺寸,至于轴承内部滚珠尺寸。在内外圈尺寸相同,宽度尺寸相同的情况下,滚珠尺寸应该也不会有大的差距。

网友:
问厂家,肯定会回答滚珠数量。或者购买回来,自己数一数。
个人认为这个没有必要,轴承厂家专业的设计,已经充分考虑了受力分析之类,只要按要求选择好轴承型号规格,就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A:
轴承是全球最统一的少数几个运动类标准件之一。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深究,自己感兴趣有机会去库房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深究,自己感兴趣有机会去库房数吧。

有木有深究过的人?有没有发现同一规格型号,不同品牌的,里面滚珠数量不同的?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2016-11-02):
我只知道,滚珠有大小的说法,估计大球的数量少,小球的数量多。滚珠的多少应该和能达到的最高速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全球最统一的少数几个运动类标准件之一。

轴承标准规定了内部滚动体的数量么?
再仔细看看LZ的问题!

网友(点评):
要你加QQ私聊,要你开帖,就是一动不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人家地盘上找事,干脆这样,你觉得,哪个是你的强项,开个技艺帖,我同你打擂台,一来沟通技艺,二来丰富社区生活。行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全球最统一的少数几个运动类标准件之一。

面壁,你真够扯的。
1. 我为什么要加你QQ?和你很熟么?
2. 你要我开贴,我就得开贴,什么逻辑?
3. 我质疑你的说法就是“在人家地盘上找事”?
4. “打擂台”?先把我质疑你的问题回答了再说吧!

网友(点评):
会不会搞错?!这是楼主的地盘,是对楼主出主意啊。怎么不见你的主意呢?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全球最统一的少数几个运动类标准件之一。

1. “这是楼主的地盘,是对楼主出主意啊。怎么不见你的主意呢“是的,我没有给LZ直接出主意,然后我就是“在人家地盘上找事”?你的逻辑真可爱!
2. 另外,LZ的这个问题你正面回答了么?

网友(点评):
你有本事,没人阻止你答呀。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全球最统一的少数几个运动类标准件之一。

1. ”你有本事,没人阻止你答呀”
我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但你凭什么说我在人家地盘上找事”?
2. 另外,LZ的这个问题,你会还是不会?不会的话,我可以教你!

网友(点评):
废话少说,有本事,明天起你来社区答疑几天吧。社区期待哈

网友(点评):
你能教我,非常高兴,来日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全球最统一的少数几个运动类标准件之一。

”废话少说,有本事,明天起你来社区答疑几天吧”
1. 我为什么要来社区答疑?
2. 来社区答疑就有本事了?什么逻辑啊?

网友(点评):
既然对社区行义务都有为什么之说,那就少说了吧。我今天高兴还同你聊聊,赶哪天没闲性,那不是?什么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全球最统一的少数几个运动类标准件之一。

1. “既然对社区行义务都有为什么之说,那就少说了吧”,呵呵,我在社区十年,尽的义务虽然比不上一些前辈,但绝对远超平均数了。

2. 我对社区尽义务是无偿的。面壁,你呢?摸着自己的良心回答!
3. 我以后还会对社区尽义务,但要看我心情。更不可能你让我来答疑,我就来。
4. 我指出某些回复的错误是不是尽义务?

网友(点评):
在这里你要告诉楼主是什么?没有标准?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全球最统一的少数几个运动类标准件之一。

你能教我,非常高兴
应面壁的要求,我回答下LZ的问题。
1. 滚动轴承是标准件,但标准中并没有规定轴承的承载能力,更没有规定滚动体的尺寸与数量。
2. 所以不同制造商的同一型号轴承,承载能力大多不同;滚动体尺寸与数量也可能不同。
3. 我用过的有些轴承,SKF与FAG的滚动体确实就不一样,有差别。

网友(点评):
再精确一下,上面说得滚动体不一样是滚动体数量不一样。

网友(点评):
停!“但标准中并没有规定轴承的承载能力“这不废话。到底懂还是不懂?!嗯

网友(点评):
一个多月搞下来搞了这么个东东,觉得好吗?

网友(点评):
老师那么好当?照镜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全球最统一的少数几个运动类标准件之一。

停!“但标准中并没有规定轴承的承载能力“这不废话。到底懂还是不懂?
呵呵,这种话你要说多了,你以后还怎么混哦.........,真替你担心!
连辨别真假的能力都没有了!

另外,我这个问题不是替LZ答疑,是给你答疑的。一个多月你回答不了LZ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别往我身上扯!

网友(点评):
我是指从另一帖开始,你个男人?!

网友:
关于球数,自然是根据球径变化而变化滴。通常而言,球径小,转速高,但承载就弱一点。而球径大,刚性承载会好。
所以,哪怕是同一品牌,同样规格的轴承,会有大中小球的情况出现,随之而来,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极限转速的状况出现,但在型号上,可能会有前后缀上区分。
但这个多见于角接触球轴承上应用比较多,其他系列的好像见得不多。
有时,球径球数的变化,也可能和接触角有关,这个没有认证过,自己瞎想的。
愚见,愚见,(非科班,正经轴承贩子一枚)望@Pascal 指正。

网友(点评):
大侠客气!基本如此。

网友(点评):
轴承承载能力还与滚动体数量有关。

网友C(2017-06-20):
一般情况下,厂家都会有一个球的标准数量,也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改变内部结构尺寸,使球或滚子的数量增加或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厂家都会有一个球的标准数量,也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改变内部结构尺寸,使球或滚子的数量增加或减 ...

滚动体数量是如何在型号里面标记的?我这里有同一规格型号,即直径系列和宽度系列相同,但是滚动体数量不一样,有没有明确表明滚动体直径的参数?厂家是如何标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