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厚铝的面板表面的二次氧化问题

楼主(2016-09-13):
铝面板后面及侧面需本色导电铬化处理,前面要阳极氧化不导电。有没有好方式外理?

网友:
找一下海棉电镀工艺吧

网友:
海棉电镀工艺是什么

网友:
先整体做阳极,然后保护需要阳极的面,把需要导电的面阳极层退掉,然后做导电皮膜,,再把阳极保护退掉

很麻烦的工艺,还不如设计两块板组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