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求解释图纸

楼主(2016-09-13):
如图啊,好心人在哪。
其中的(R4.96)是半径还是线轮廓度啊?

补充内容 (2016-9-13 11:55):
谁能顺便解释一下这幅图大大概要求啊

网友A:
(R4.96)是半径,带括号的尺寸一般都是参考尺寸,那个半圆形符号是面轮廓度

网友(点评):
加工时,最后在考虑这个尺寸,尺寸仅当参考

网友B:
半径。看到了发卡,楼主女生哪

网友(点评):
层主洞察力十足啊

网友(点评):
不是开口销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发卡,开口销那个圆孔还要圆一些

网友(点评):
开口销?两个发卡对着放的

网友:
是半径哦。

网友C:
肯定是半径,做指南针的图纸?

网友:
半径啦,参考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96)是半径,带括号的尺寸一般都是参考尺寸,那个半圆形符号是面轮廓度

嗯谢谢大神

网友(点评):
我不是大神,只不过入行比你早。这些都是基础问题,看机械设计手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径。看到了发卡,楼主女生哪

对的啊

网友:
半径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半径,做指南针的图纸?

嗯,是做磁铁的
大神可不可以看出这幅图的大概要求是什么啊

网友D:
严格地讲,只能是所指相位一个截面的半径,否则要标注SR

网友E:
要求:
1:底平面为基准平面,要求平面度0.1mm;
2.R4.96是半径;
3.圆弧的面轮廓度是0.2mm;两侧边的面轮廓度为0.1mm。

网友:
半径,参考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
1:底平面为基准平面,要求平面度0.1mm;
2.R4.96是半径;

好厉害啊谢谢啦

网友(点评):
QQ:2038637741 有事可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径。看到了发卡,楼主女生哪

谢谢大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格地讲,只能是所指相位一个截面的半径,否则要标注SR

等级不够加不了人呢,可以QQ嘛

网友(点评):
没关系的,都是同路人,QQ26426061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
1:底平面为基准平面,要求平面度0.1mm;
2.R4.96是半径;

大神加上这图的话,这个产品大概的形状和要求是什么看的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格地讲,只能是所指相位一个截面的半径,否则要标注SR

加了可是没反应啊

网友(点评):
加了,那是你啊。我以为卖茶叶的

网友F:
半径,其余的是公差基准,外国佬的图纸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大神

你们都是前辈,请问一下知道上面图中7.3±0.1的那段距离叫什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半径,其余的是公差基准,外国佬的图纸

正解, 请问一下知道上面图中7.3±0.1的那段距离叫什么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解, 请问一下知道上面图中7.3±0.1的那段距离叫什么嘛?

提示下,在一个圆中,弦是什么,是圆周上任意两点的连线,明白了吗?弦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示下,在一个圆中,弦是什么,是圆周上任意两点的连线,明白了吗?弦长。

直接就全都叫弦长嘛?

网友F:
在你那东西的截面上,不就是截面的轮廓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你那东西的截面上,不就是截面的轮廓长吗?

原来如此,万分感谢,第一次接触这种东西不太懂

网友:
半径,参考尺寸

网友(2020-06-26):
德国人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