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开关各代号意义

楼主(2016-09-13):
单位比较小,机械结构、液压电气就我一人,只能求助轮胎各位大侠了。今天遇到点行程开关的问题请教下。开关参数上"OF""RF""PT""OT""MD""TT"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谢谢……

网友:
打电话问厂家更快一些。

网友:
说明书应该有详细说明的。
OF (动作力)
RF (回复力)

网友A:
OF 动作力
RF  回复力
RT 预行程
OT  过行程
MD 应差距离
TT 动作位置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 动作力
RF  回复力
RT 预行程

太感谢您了,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

楼主:
找到些资料补充下:
将过行程(OT)设为规格值,在未通电状态下的开关寿命。
电气寿命
将过行程(OT) 设为规格值,在额定负载(阻性负载)下的开关寿命。
FP (自由位置)
没有施加外力时驱动杆的位置。
OP (动作位置)
向驱动杆施加外力,使可动接点刚从自由位置的状态开始反转时的位置。
TTP (总行程位置)
驱动杆到达驱动杆停止档时的位置。
RP (返回位置)
减少对驱动杆的外力,使可动接点刚从动作位置反转到自由位置状态时驱动杆的位置。
OF (动作力)
为了从自由位置移动到工作位置所必须给驱动杆施加的力。
RF (回复力)
为了从总行程位置移动到回复位置,必须对驱动杆施加的力。
PT (预行程)
驱动杆从自由位置到动作位置的移动距离 或移动角度。
OT (过行程)
驱动杆从动作位置到总行程位置的移动距离或移动角度。
MD (应差行程)
驱动杆从动作位置到返回位置的移动距离或移动角度。
TT (总行程)
驱动杆从自由位置到总行程位置的移动距离或移动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