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用于翻转物件90°,起升平稳,在回落的时候大概角度20度左右发生抖动

楼主(2016-09-13):
各位大神,小弟想咨询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公司有一个液压设备,是将一个容器从水平翻转到竖直状态。
在起升过程中十分平稳,但是下降的时候,大概20°左右发生抖动,整个设备一顿一顿。如果把液压缸速度调慢的话,会在50度左右就发生抖动。速度越慢,发生抖动的角度越大(即越早开始抖动),这个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
你在油缸大腔加锁阀了吗?

网友:
上原理图

网友:
这要改动系统才能解决:在回油腔部位加一个安全阀(或者叫稳压阀)

网友:
其实翻转机构可以选用我们的螺旋摆动油缸,它结构紧凑、摆动角度精确、可靠性高。运行极其平稳,可实现极低转速。详情可以加我QQ2851217812了解。

网友:
要有背压才不抖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需要背压。

网友:
应该是背压不稳定造成抖动,建议在回油回路中加一个背压阀。
而且,设置适合的背压可以使执行部件如液压缸的动作更加平稳,可适当调节,从而选择一个适当的值。

网友:
液压排除故障,首先要根据原理图和工况综合考虑。只说现象不能肯定判断结果,只能猜测,还不一定对,建议问问题要图文并茂,这样愿意帮你的人才好提出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翻转回路是不是用的叠加式液压锁加节流阀

楼主:
感谢几位大神回复,我再补充一下,液压系统图,如附件里面所示

楼主:
附件中是液压系统图,我补充了一下,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13是单向平衡阀,是防止下坠为倾翻提供背压的,将该阀压力调高点试试,通常下翻是抖动,可能是平衡阀压力有点低。调压时切勿调太多,半圈半圈的调,若不抖动即可,若抖动更严重,或油缸可是自由下坠了,则是调反了

网友:
阀 14   上面的 那个地方,同样再加个14  那样的就稳了。 但和14  的调定压力是不一样的。

网友:
赞同12#的看法,需要一个回油背压,这样液压锁就不会因为压力波动反复开合。

网友:
要加平衡阀。

网友:
     楼主用的 普通换向阀 还是 比例换向阀/私服阀

网友:
加个叠加式节流阀就好了,没那么复杂,液压站最好加个小的蓄能器

网友:
背压阀位置有问题

网友:
在动作过程,重心的变化,导致油缸受力在不同角度的变化 ,速度调慢只是对这个力的惯性减小,并没有低消,在重心所形成的力越来越大,油缸的回油压力低于这个重心变化产生的力,两力不平衡,需要在加油端增加平衡装置。安全阀之类的(以上个人理解)

网友:
加个液压锁,平衡回路

网友:
加背压阀

网友(2016-11-15):
高手真多,学习了,增加被压我看行

网友:
1,液压缸速度降慢时,油缸的压力有什么变化?

网友(2016-12-16):
呵呵,建议您将液压锁换成平衡阀,这样感觉会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