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6-09-13):
伺服电机一般情况下在使用时要配上行星减速机,怎样选择配型,能给个简单好懂的方法么

网友A:
进端轴径与电机轴径大小相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端轴径与电机轴径大小相当

你这样选坑人的。。。

网友(点评):
转矩与电机必需相配。这个标准规定的,不会错。

网友(点评):
否则,就是你电机也选错了。

网友(点评):
减速机的轴径要偏大一些,减速机的轴不仅仅承受转矩,还有径向力,它的受力情况比电机轴复杂。

网友B:
15050174339 王工  专门做减速机的工程师 电话里和你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50174339 王工  专门做减速机的工程师 电话里和你说吧

发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网友:
加   532742774   我帮你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端轴径与电机轴径大小相当

1、伺服输出扭矩必须和减速机输入扭矩相近,低了带不动,高了齿轮会打掉。2、减速比和扭矩要适配,过高减速比过大扭矩,就算满足了条件1,还是会把齿轮干掉。3、伺服搭配减速机,综合考虑法兰面适配,输出输入扭矩适配,法兰还是轴输出都有讲究,90°的不稳定,行星相对稳定些,蜗杆的损耗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选坑人的。。。

电机转数/减速机转速=减速比,18028209857,专业给你配行星减速机与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伺服输出扭矩必须和减速机输入扭矩相近,低了带不动,高了齿轮会打掉。2、减速比和扭矩要适配,过高减 ...

说的很好,有帮助,谢谢!

网友(2021-10-29):
有没有伺服电机专用的行星减速机

网友(2021-12-23):
电话联系吧159215231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伺服输出扭矩必须和减速机输入扭矩相近,低了带不动,高了齿轮会打掉。2、减速比和扭矩要适配,过高减 ...

一般不是要求电机最大效率点的扭矩要大于减速机输出扭矩吗?

网友(2023-03-25):
您好,我这边是东莞卓蓝的厂家,专业解决减速机问题,可以加个联系方式相互学习探讨一下,1952616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