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步带的长度计算

楼主(2016-09-13):
两同步带轮的中心距为111.16mm,大带轮为 5m 36齿,小带轮为 5m 32齿,算得带长为392.4mm,于是选取了一个带长为400mm的同步带,当时为图方便以及考虑到同步带安装时需要留出一些尺寸(感觉多出的那七八毫米刚好用于安装余量这块),于是就没有对其中心距进行调整了。后来同步带买回后感觉有点松,是怎么回事?还是我哪个地方出错了,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结构中张紧轮也已安装了,是我计算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样的再做一个张紧轮,要不不能用的,你这样的话,就不能传动,啮合不上

网友:
张紧不到位吧,是不是你张紧的行程不够

网友A:
选400的尺寸后中心距要重新计算的

网友B:
同步带张紧推荐
首先用一侧轮移动的方式,不行再加张紧轮
这个一般机械设计上的书都这样介绍的(原话不是这样,就大概这样的意思)

我理解是加张紧轮(通常是一个)会出现松边和紧边的情况

LZ的情况应该是张紧距离小了吧,想办法加大张紧距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张紧推荐
首先用一侧轮移动的方式,不行再加张紧轮
这个一般机械设计上的书都这样介绍的(原话不是 ...

张紧的距离感觉也不小,转动带轮的时候同步带也能转动。。但就是感觉有点松的样子,还是我之前计算的时候需要重新计算中心距,但那样的话我安装余量不是没有留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400的尺寸后中心距要重新计算的

重新计算的话,安装余量还是要留出一点吧?

网友(点评):
主动轮,从动轮有一个要做成可调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新计算的话,安装余量还是要留出一点吧?

我这个中心距不太方便调整,考虑到安装余隙当时就没有重新计算中心距了,将多出的带长用于安装余隙中。。。做出来后感觉稍微松了一点

网友C:
楼主采用的圆弧齿带轮,型号为5m.
那么32齿的节圆直径为 :50.93mm;36齿的节圆直径为:57.30mm
由此得出两者的周长分别为:159.9202mm;179.922mm。
已知中心距:111.16mm;得:同步带长度L=(159.9202+179.922)/2+111.16*2=392.2411mm
楼主计算没错。问题出在:一,同步带型号错了;二、张紧机构有问题

网友:
无论是皮带传动,还是同步带传动,带长要靠标准长度。如您的结构,按同步带400mm,算下来中心距115mm。中心距做成可调节的,调节范围稍微大一些。不可能遇到您所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中心距不太方便调整,考虑到安装余隙当时就没有重新计算中心距了,将多出的带长用于安装余隙中。。 ...

废话不多少了,你把你的机构放出来,让大家给建议吧,
那么多人都说你的张紧机构不好,你不信的话,就只能上图了

你说中心距调整不方便,那可能有大神能帮你解决呢。。

网友:
同求,大神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采用的圆弧齿带轮,型号为5m.
那么32齿的节圆直径为 :50.93mm;36齿的节圆直径为:57.30mm
由此得出 ...

回头我在核一下这方面的问题,谢谢帮我确认了3q

网友A:
你是不是把中心距做成不可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中心距做成不可调的了

是的

网友(点评):
中心距差几毫米,肯定松啦

网友:
如果计算没有问题,带轮和两步带都是同一厂家购买回来,型号没有弄错的话,好像不应该!
我曾设计过一个东西,计算选择好带轮和同步带,买回来装上,是刚好的。

网友D:
中心距错了。一开始有个初定中心距,选同步带后还是需要算理论中心距。安装调节的是实际中心距。机器如果做好了只能改涨紧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心距错了。一开始有个初定中心距,选同步带后还是需要算理论中心距。安装调节的是实际中心距。机器如果做 ...

当时图方便,中心距是固定的,没有改动了,加了一个张紧轮,张紧轮这块的位置我应该再确认一下

网友E:
中心距有问题,光靠张轮没用,的调整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心距有问题,光靠张轮没用,的调整中心距

这个中心距调成多少?如果中心距不可变的结构中

楼主:
这个我加了张紧轮,中心距如果做成115mm的话,安装的时候不是装不上去吗?

网友:
做一个张紧轮

网友:
加张紧轮或是重新调整张紧槽

网友:
需要同步带轮请加我QQ ;3039670933

网友:
我是专业的 请加我QQ:3039670933

网友(2023-08-10):
张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