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6-09-13):
我用一个扬程34m的泵向内径14mm的罐子里打水,1小时可以打多少水,求解

补充内容 (2016-9-13 14:59):
流量是1立方每小时

网友:
水泵除了场程,还有流量等参数的:

网友A:
14 MM? 错了吧。  应该是14M吧。 只要在扬程以内,就是额定流量 ,一小时一方水呗。

如果真的是14mm的管子  那就麻烦了,要用伯努利方程来计算了。

网友:
楼主提供的有用信息太有限,不能正确判断
建议楼主查查网上相关水泵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 MM? 错了吧。  应该是14M吧。 只要在扬程以内,就是额定流量 ,一小时一方水呗。

如果真的是14mm的 ...

内径14mm,长度约60米

网友:
跟扬程几乎没关系,只要在扬程以内,基本就是1小时1立方,主要是泵的能力基本就是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