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了

楼主(2016-09-13):
(图片)

网友A:
有点类似航空插头

网友B:
可能是快换接头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快换接头之类的。

它能通气,接气管控制气缸了,但不知道叫什么了

网友:
快速气接头, 见过SMC 长方形的这种集中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能通气,接气管控制气缸了,但不知道叫什么了

找一找这台设备用什么牌子的气动元件,特别是在气缸和电磁阀上应该有标志,再找这个厂家的气动元件的产品目录,应该能找到。

网友:
集中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类似航空插头

第一感觉也是航空插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能通气,接气管控制气缸了,但不知道叫什么了

楼主,我很疑惑左边的那张图能进气(或出气),那他出气(或进气)在哪里呢?还有,楼下说的查产品图册的办法你是了嘛?能否提供一下答案啊?让我们这种不认识的长长见识?

网友:
一种快速接头吧,要看具体型号品牌的.

网友:
气管浮动接头

网友:
防爆插头

网友:
史陶比尔有这种接头,可以去看看是不是你要的这种。气/电都能接到一个线路的,叫模块式连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很疑惑左边的那张图能进气(或出气),那他出气(或进气)在哪里呢?还有,楼下说的查产品图册的 ...

是叫多管对接接头,你可以去查查看了

网友:
航空插头,一开始看到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