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制动钳用什么设备加工?

楼主(2016-09-13):
如题,请问如何加工更好,目前了解有专机加工的,可能效率很高,但改型困难。还有柔性加工的,但不知道什么样的机床更适合,求教各位大侠。

下图中黄色部分。

网友A:
这东西应该是铸铁件吧,一般加工中心就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B:
你说的钳体,还是刹车片?

网友C:
1.一般的卧加都可以干,只要做好夹具,工艺流程对,效率也很高。
2.楼主模型共享一个

网友D:
黃色部分用两面切削机床车两面要先加工中心部分打好孔,再用双面机床加工,外面的用普车或者数控车床就行了不过要做个夹具

网友:
要用到车床铣床钻床我们那里做这个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应该是铸铁件吧,一般加工中心就可以加工出来。

 是的,加工中心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钳体,还是刹车片?

 是钳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一般的卧加都可以干,只要做好夹具,工艺流程对,效率也很高。
2.楼主模型共享一个

1、一台卧加可以完成吗?有没有实例?
2、模型是网上截图来的,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黃色部分用两面切削机床车两面要先加工中心部分打好孔,再用双面机床加工,外面的用普车或者数控车床就行了 ...

谢谢答复,很详细。目前劳动力成本高,考虑工序简化,使用机床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