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自定义材料库,求助

楼主(2016-09-13):
请教朋友们一个问题在solidworks自定义材料库的时候:
1,我从网上下的材料直接放在solidworks自定义材料的文件夹下面可以吗?

2,可能是不可以所以我的材料前面都多了一个锁的符号,要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这种情况下材料是不可以用的,请朋友们帮忙,谢谢!

网友A:
当然这是不能编辑的,你需要在solidworks中去打开材质库,复制某个材料到新库,然后在新库里重命名材料,并重新添加相关参数。

网友(点评):
我也学习了,一个个去编辑太麻烦,

网友:
文件属性只读?

网友(点评):
加了锁形图标的,当然是只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这是不能编辑的,你需要在solidworks中去打开材质库,复制某个材料到新库,然后在新库里重命名材料,并 ...

那就是说从网上下的材质文件不能直接复制在自定义的文件夹下用

楼主:
现在有新的 发现,也不要做自已的材质库了,把材质文件夹位置定在迈迪的材质库就可以了,如果有朋友分享的材质放在迈迪材质库下面就可以直接使用的。不知这个对正在要建自已的材质库的朋友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