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内齿圈的实际尺寸文件-SLD的

楼主(2016-09-13):
我自己DIY一个小设备,用于驱动太阳能电池板一直垂直于阳光,里面用于内齿圈与齿轮,使用尼龙加工。

现在SOLIDWORKS的TOOLBOX生成的文件,齿身是直线不能直接用于机械加工,可在下面照片中看到。

论坛有坛友推荐KISSOFT,但安装后发现太专业了,而且是英文版,目前我的能力搞不定,

麻烦哪位大侠帮忙生成一个,可以用于加工的尺寸文件,

IGS,STP,DWG,皆可。

内齿圈参数如下:

外直径190MM,模数0.8,齿数200,齿圈厚度6MM,正齿。

齿轮参数:

模数0.8,齿轮20,厚度6MM,内径6MM,正齿

网友A:
我觉得这是显示精度的问题……而且这么大的啮合...

差不多赶上齿轮齿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是显示精度的问题……而且这么大的啮合...

差不多赶上齿轮齿条了吧....

我将SOLIDWORKS中的文件转成DWG文件,一看,没有变化,仍然是直线状态。

BTW,我没有做正式装配,只是拼了下,主要是齿腰没有弧度。

楼主:
努力的顶自己一下。希望大侠施救。

网友B:
你想线切割出齿形吗,一般齿轮加工不必画出齿形的,如果你想得到精密的渐开线圆柱直齿形,建议回归到渐开线形成机制上

网友C:
DIY一个小设备,大力支持,发您一套齿轮。

网友(点评):
齿轮参数:模数0.8,齿轮20,厚度6MM,内径6MM,正齿。小齿轮厚度应大干6MM。

网友C:
是渐开线齿轮。

网友D:
是这样吗?建议有齿侧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线切割出齿形吗,一般齿轮加工不必画出齿形的,如果你想得到精密的渐开线圆柱直齿形,建议回归到渐开线 ...

多谢指导,我现在是现学现卖,用到再学。一旦用深了,就玩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渐开线齿轮。

多谢多谢,我现在火车上,节后回来用雕刻机开工。

网友(点评):
是STE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SW2015建的

多谢,现在火车,手机察看不了,看老兄的图片,与再有一样,没区别呀!

网友A:
反正我转出来是有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吗?建议有齿侧间隙

老兄的动画怎么录下来的,好神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线切割出齿形吗,一般齿轮加工不必画出齿形的,如果你想得到精密的渐开线圆柱直齿形,建议回归到渐开线 ...

老兄,diy,我没有加工经验,感觉solidwork给的尺寸效率不好,磨合麻烦。甚至转不动,老兄可否再进一步讲讲里面的道道,刚开始玩老兄多包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转出来是有R的.....

没有加工经验,感觉这显示配合可以,用于实际加工组装困难,老兄这样搞过?

网友(点评):
说实话齿轮加工基本一窍不通……就楼上几位说的我都看的一知半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一个小设备,大力支持,发您一套齿轮。

追问一句,您这用什么建立的?是KISSOFT吗?

网友F:
要加工的话,用CAX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加工的话,用CAXA

您用的是CAXA的哪个软件的版本?我没用过CAXA,麻烦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一个小设备,大力支持,发您一套齿轮。

您能简单说下如何用2013做出渐开线吗?今天上午度娘了半天,也没搞定。

网友(点评):
先用CAD做渐开线,然后导入SW,2D草图,拉伸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用的是CAXA的哪个软件的版本?我没用过CAXA,麻烦指导一下。谢谢了!!

CAXA2007的网上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CAXA2007的网上下一个

收到,多谢,晚上开搞。

网友G:
尼龙材料的齿轮应该用线切割就能搞定,精度也还行,齿身是直线也不会影响两个齿轮的啮合,大小齿轮模数一致的话应该就没问题,如果怕卡齿且载荷不大的话,建议量齿轮中心距略大于两分度圆的半径和,这样两个齿轮就不会靠太近,以上属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尼龙材料的齿轮应该用线切割就能搞定,精度也还行,齿身是直线也不会影响两个齿轮的啮合,大小齿轮模数一致 ...

多谢指导,菜鸟没有经历过,是不敢应用的。

网友(2022-09-23):
尼龙可以线切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