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治具公差如何标注

楼主(2016-09-13):
有一个精度很高的治具,一个板子上有很多孔位。  孔位之间的精度要求很高+-0.005,。    公差该怎么标注。

网友:
一个一个顺序标注。

网友:
我去,这个用什么床子加工,什么刀具加工?

网友:
相邻两孔的位置精度就算你那个标注方法4-20(±0.005)

网友:
以基准面一个一个单独标,这样没有累积误差

网友(点评):
中规中矩

网友:
等着高手解答

网友:
孔不是很多,可以每个孔都标注。

网友:
这样的公差用位置度要求比较好,但要考虑加工的人是否理解,很多人不知道位置度是什么要求,所以最好跟有关人员说明

网友(点评):
如果每个孔的位置要求都是对A基准来说,那是这样比较好

网友A:
标4个20理论尺寸(20外加方框),标10也是理论尺寸。标孔的位置度,位置度公差0.01。
不过这么高的精度,干什么用的,怎么加工呀,而且孔的尺寸精度也应该要比0.01还小,否则位置误差毫无意义。
看这图就是没经验的设计,以为什么公差标得越小越好,以为这样就会出好产品。
横向距离尺寸要求这么高,但是孔是否在同一直线并没有要求,所以实际也是达不到使用要求的。

网友:
孔组位置度或者复合位置度

网友:
取消已标公差!然后在标孔经时加个位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4个20理论尺寸(20外加方框),标10也是理论尺寸。标孔的位置度,位置度公差0.01。
不过这么高的精度, ...

您说得对。

网友:
统一从基准开始挨个标注,消除每个孔的累积误差,同时增加位置度公差,增加纵向尺寸及公差,圆孔本身的尺寸公差及圆度要求。
这么多的公差需要根据你的装配要求决定要着重保证哪些,然后增加CTQ关键尺寸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4个20理论尺寸(20外加方框),标10也是理论尺寸。标孔的位置度,位置度公差0.01。
不过这么高的精度, ...

用于光纤测试的治具,孔的 精度要求很高+-0.003.     基本要求的每个孔中心的相对位置要求特别准。  就是怎么标注直线度,位置度的时候有点发晕。。治具加工是德国供应商,厂家说j加工精度ok.

网友:
孔的外形尺寸公差和孔的位置尺寸公差谁的要求更高?

网友:
怎么标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做,怎么查。

网友:
这么标是要上天吗?
9#的建议好好想想

网友:
这个工具精度这么高,可否看一下具体用途,学习一下

网友:
1. LZ的设计基准是什么?坐标原点,是侧面?还是某个孔
2. 如果检验方法是三坐标投影出来的话,定好坐标原点后,直接写一句话,所有孔位置公差在+-xxxx
这个对于以前做几十个孔甚至上百个探针孔,我都是这样标注的

网友:
我觉得其实那个4-20 ±0.005已经标注了四个孔的位置的尺寸公差值,四个孔的圆心组成的一条直线对基准A可以标注一个垂直度。

网友A:
图示给楼主参考。(图示应该是4×φ6±0.003)
如果该板有一定厚度(3mm以上),建议还要加个平面基准D,然后位置度第一基准为D,第二基准为B,第三基准为A。
如果该组孔实际使用与A、B并不相关,那么就不要两侧边做A、B基准,尺寸10和15去掉方框,顶边的直线度也不要,以其中第1孔做基准A,平面做基准D,其余孔标注位置度,位置度基准变成D和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给楼主参考。(图示应该是4×φ6±0.003)
如果该板有一定厚度(3mm以上),建议还要加个平面基准 ...

感谢大师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感觉精度被夸大了,再精密的工装估计也难用到这技术要求,这孔加工非坐标磨莫属!或者慢走丝!要是要加工中心干的话,这设计要就就是扯淡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