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最后一帖,求解图!

楼主(2016-09-13):
这幅图想表达什么啊,直径和厚度都看得懂。
图上的TYPE1和TYPE2是表示两种视图吗?
公差也明白,就是不知道图纸这样想表达的要求是什么。
大家原谅我...等我以后会了我就不发这种问题了.

网友:
装配图吧?两种不同的装配啊?但是,那样的话应该出两张图纸了

网友A:
我认为这是一个尺寸的铁的圆盖,两种装配方式成为两种不同的装配件。最好配合另外三个圆片的图纸看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两种产品,左边的有带铁片,右边的没有

网友:
左边的TYPE1内部装配了一个圆铁片,右边的TYPE2没有。

网友B:
合金,不知哪里用的

网友C:
不会是两种型号的零件吧,或者是两种不同的装配体?

网友:
两种装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是一个尺寸的铁的圆盖,两种装配方式成为两种不同的装配件。最好配合另外三个圆片的图纸看

它就是一款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两种型号的零件吧,或者是两种不同的装配体?

是同一个产品,就是看的角度不同啊。真的太伤脑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金,不知哪里用的

是一款磁铁产品啊,这是客户给的图纸

网友:
1、学问之本!到希望看到:“我还有N贴”之类。
2、见过这张图,回头再看看本国相关标准要求,那才算是学到家了

网友:
姑娘,看来你需要一个师傅。

网友:
   我感觉是一个产品 两个类型,左边的是D23.7*1.8或者1.7的铁片一个 上面放个 24.5*2.0的磁铁。右面的不放铁片 直接放个图上尺寸的磁铁。放铁片应该是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
两种不同装配吧,

楼主: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