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断裂了,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9-13):
这个零件断裂了,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教

网友A:
1 , 照片不清楚;
2,不知道用于什么地方?
3,受力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照片不清楚;
2,不知道用于什么地方?
3,受力情况?

用在调整臂上的,

网友(点评):
这零件好像是铸件?

网友:
像活络扳手上的,用力过猛啦

网友(点评):
加套管了吧

网友B:
淘一个数码显微镜,便宜的几十,预算宽裕大几百也行,观察分析断口。是脆断,还是疲劳,有没有早期损伤,很容易分析。掉下来的那部分如果还在的话也拿来看看工作面,综合分析,找出原因不难。看这么个照片,不叫分析,叫——猜谜。

网友:
这结构可以理解为蜗杆传动,然后是超载荷断裂。

网友:
很像活动扳手上的调开口的螺纹。

网友:
不应该是铸造缺陷,因为同时断的是好几个部位,是受力超过材料的破坏强度了吧。

网友:
铸件,脆性断裂,猛烈撞击造成

网友:
过载了吧,感觉就一下全都断了

网友:
断口相位一致,且少见光泽。主要是前期调质甚至坯料就存在断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调整臂上的,

小兄弟是做汽车刹车调整臂的么?这种蜗杆至所以会碎裂,最重要的原因是原始图的材料就选的有缺陷,模数过小,经过十多年来的改进设计,无论从材料,热处理,和结构性参数都已不是一汽解放和东风的原图了.

网友:
铸件,铸造时有缺陷,砂眼等,工作时就容易断裂。

网友:
蜗轮蜗杆,这看图图又不清楚啊

网友:
是不是内孔花键,外面T型螺纹。
只说这个零件。能有几个侧面的照片
就好了。

网友:
貌似航母的后传动箱上的配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一个数码显微镜,便宜的几十,预算宽裕大几百也行,观察分析断口。是脆断,还是疲劳,有没有早期损伤,很 ...

脆断和疲劳断的裂纹有什么区别?请师傅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脆断和疲劳断的裂纹有什么区别?请师傅指教

疲劳断裂的起点部位由于反复开合,两面尖锐凸起被拍打揉合,变得比较光滑,与一次性开裂的断口有明显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疲劳断裂的起点部位由于反复开合,两面尖锐凸起被拍打揉合,变得比较光滑,与一次性开裂的断口有明显差异 ...

谢谢师傅,好像断裂面断裂的纹路也能提供些断裂的线索吧

网友:
铸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