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弹簧机构运动求助

楼主(2016-09-13):
机械专家们你好:凸轮弹簧机构、想问你凸轮接触轴承有弹簧在1500转速作工运动使用有问题吗?声音如何吗?谢谢大师回答。联系手机13868532374。

网友A:
这么高速见也未见过。但我凸轮机构用得也算多。你试的时候在轴承这装置上给个缓冲。否则,一开机那么NSK也给粉碎。

网友:
汽车发动机

网友(点评):
转速高,而且工况更复杂。

网友(点评):
大部分汽车发动机工作转速6000rpm,很一般的。对应进排气门动作频率3000次/分钟。

网友:
1.楼主说的可是这种结构?
2.1500转,要做到还是有难度的

3.主要看你凸轮曲线,这个得高人计算,结构、速度,不是随便给的

网友B:
貌似要考虑凸轮曲线、加速度,行程,从动件惯量,以及精度。都有考虑的,楼主要把这些东西都给出来才行。

@老腰  是专家,楼主可以请教一下。

网友(2016-12-16):
引用 网友B:
貌似要考虑凸轮曲线、加速度,行程,从动件惯量,以及精度。都有考虑的,楼主要把这些东西都给出来才行。
 ...

有请大侠@老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速见也未见过。但我凸轮机构用得也算多。你试的时候在轴承这装置上给个缓冲。否则,一开机那么NSK也 ...

“在轴承这装置上给个缓冲”,不解,请指教,谢谢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