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生产的一根轴,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2016-09-13):
日本生产计量泵里面的一根轴,仔细一看感觉大有文章。轴的左部和右部是通过两不同材料连接,且接线处有少许黄色的金属(铜、铜合金?),左右两部分表面粗糙度相差较大,右部分看上去是有镀层。且从轴的右端面看上去有颜色不同的相间三环。
推断:轴的左部和右部是通过铜焊连接(类似焊接硬质合金刀片的方式),轴右部不同颜色的相间三环为铜或铜合金(黄色)与另一种材料离心铸造,然后镀层,最后一体磨削。
这样理解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难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得好处是?
望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不可置信!中间极有可能是,原来一个槽,有问题后库存返修用胶上去所为。

网友(点评):
没太懂,大侠说的槽是在黄色金属的位置么?

网友:
这根轴是全新的还是返修的啊

网友:
一根轴不必这么复杂。楼主想多了,老外的东西,总能给人很多遐想啊。

网友:
光看表面是看不出什么的,要从中间线切割开再分析,不过应该没有备用的,无法切吧

网友(点评):
好方法,材料只有根据使用场合来判断了

网友:
说说这轴的用途,了解用途,更能清楚制作工艺

网友:
一根轴制造得这么复杂,两种材料,材料内部还分层次,不可想像啊!
外国人的东西有时不好理解。
猜测左右二段是与轴承连接的,需要高硬度,耐磨;而中间部分材料用次等的,省材料,省钱。
但制造成本应该会上升。

网友(点评):
轴承倒是没有,是用在计量泵上的,有点医院注射器的意思,这根轴就像注射器的塞子

网友:
楼主把用途写出来大家好研究啊。

网友(点评):
计量泵,可以理解成这根轴跟一个孔精密配合,抽局部真空

网友:
搞不明白这样做的道理是为啥?

网友(点评):
还需要继续摸索

网友:
弄得很神秘

网友:
主要还是看轴的用途并结合制造成本考虑

网友:
1.楼主用的什么计量泵
2.具体型号说说

网友(点评):
改天给你

网友(点评):
改天给你

网友A:
记得车工实习的时候,车锤子的金属柄,用的就是普通的圆钢,加工过程中,突然出现意向,赶紧停机检查,发现圆钢脱落下来一段圆筒,明显的是圆钢是分层的,因为脱落的圆筒非常规矩,圆筒与内芯之间的结合面有隐隐的锈迹,内外材料不同,外面的筒体硬里面软,当时感觉极为神奇,是什么工艺制造的,目的是什么,成本不高吗?
当初不了解圆钢的来历,可惜那时候对这个不太敏感,这个,谁能解释?

网友(点评):
实习没料,找了两根装在一块,直径大小刚好够你们车,O(∩_∩)O

网友(点评):
哈哈哈。。。。。。楼上回答机智

网友:
楼主不要认为是老外的就有很多门道~

网友:
我终于有正解了:零件是一体。中间这铜一样的物质是,先加工一个沟槽,然后胶粘上去(比如:密封材料)。具体作用你比我清楚。

网友(点评):
晕,破电脑,网页崩溃几次了。 是这个意思么,为了保证绝对密封,防止漏液/气,在黄色似铜的位置粘上一带有锥度的较软金属,小端朝右,现在看到还有一点,是因为被磨损了。 但右端部的几圈不同颜色怎么解释呢

网友(点评):
晕,破电脑,网页崩溃几次了。 是这个意思么,为了保证绝对密封,防止漏液/气,在黄色似铜的位置粘上一带有锥度的较软金属,小端朝右,现在看到还有一点,是因为被磨损了。 但右端部的几圈不同颜色怎么解释呢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分层的制造工艺。

网友(点评):
大侠,求指点

网友(点评):
大侠,求指点

网友:
或许就是一根废轴罢了

网友:
什么用途啊

网友:
这根轴的设计应该跟成本的关系不大,因为从照片看这个轴本身也没有多大。
右半部分我猜测是起到高耐磨的作用。

网友(点评):
恩,右边是要求高耐磨,而且尺寸精度非常高,是直接和一配合孔小间隙运动

网友(点评):
恩,右边是要求高耐磨,而且尺寸精度非常高,是直接和一配合孔小间隙运动

网友:
嗯 很神秘

网友:
这轴太看不透了。。

网友:
即使是外国人的维修  国人也是会照样模仿 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车工实习的时候,车锤子的金属柄,用的就是普通的圆钢,加工过程中,突然出现意向,赶紧停机检查,发现 ...

应该是普通圆钢外面套了个淬火套吧。这样既能提高了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有保持了芯部和整体的韧性。

网友:
可惜图片质量不高、、、、

网友B:
初步个人理解,轴是由不锈钢和硬质合金铜焊在一起,右端面不同颜色的圈印应该是和另外一个铜件摩擦搞上的印吧。不了解工况和结构,暂时这么理解。

网友(点评):
恩恩,赞一个。但左边是不锈钢的话,左边的耐磨性会不会不好呢,当然左边好像不要求什么耐磨

网友:
要看具体的轴做什么用的

网友:
你需要隔膜片吗

网友:
有意思,顶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用金属喷射的方法制作的,个人想法

网友:
不是用真空焊接吗

网友:
完全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步个人理解,轴是由不锈钢和硬质合金铜焊在一起,右端面不同颜色的圈印应该是和另外一个铜件摩擦搞上的印 ...

支持大侠端面不同颜色的说法

网友:
柱塞泵,当作活塞来用的话需要和孔精密配合,既要保证间隙尽可能小,保证气密性。又要保证往复运动不被卡死。
对其表面的要求,圆度,跳动度,同轴度,表面粗糙度相当高。需要用磨削来加工,加工完之后轴的表面还不允许有螺旋纹,防止运动过程中哦泵送效应

网友C:
右端应该是为了保证耐磨性能,和尺寸稳定焊接的耐磨材料,这样加工应该比整体淬火棒要简单,左侧可以采用普通材料加工降低加工成本,粗加工后铜焊耐磨套,再上磨床,比直接用高硬度材料加工要简单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端应该是为了保证耐磨性能,和尺寸稳定焊接的耐磨材料,这样加工应该比整体淬火棒要简单,左侧可以采用普 ...

恩,是的,我们也准备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端应该是为了保证耐磨性能,和尺寸稳定焊接的耐磨材料,这样加工应该比整体淬火棒要简单,左侧可以采用普 ...

现在大端右端采用38CrMoAl,右端就用45或35钢,不知这样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大端右端采用38CrMoAl,右端就用45或35钢,不知这样怎么样

如果用38CrMoAl的话还不如全部都用38CrMoAl,局部氮化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38CrMoAl的话还不如全部都用38CrMoAl,局部氮化处理呢

但是轴有228mm长,全部热处理的话会弯,估计磨不出来

网友D:
不应该是2种材料。我就是柱塞泵厂家的。这个柱塞内部材料一致,工作部分需要喷涂处理(国内普遍是这样的工艺),处理完后磨削。我这里增压泵的柱塞将近400mm长,你这算短的啦。还有一种新工艺,通过烧结或者浇铸表面覆层合金,硬度比喷涂的高很多。看你这工件,我个人觉得主体材料一致,工作部分铺铜作为涂层的载体。

网友:
这要看精度要求和使用要求。

网友:
是不是电镀工艺,第一层铜第二层镍第三层铬,使用磨损后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最牛的是德国的加工技术,岛国的比不上

网友(2016-10-17):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是2种材料。我就是柱塞泵厂家的。这个柱塞内部材料一致,工作部分需要喷涂处理(国内普遍是这样的工 ...

有道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