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的问题

楼主(2016-09-14):
键是标准件吗,具有互换性吗?

网友:
是的。都有国家标准的。GB/T1095  GB/T1096

网友:
必须是啊

网友:
键是常用标准件之一。

网友:
定标准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增加零件的互换性吗

网友:
1.楼主新人
2.键是标准件,从类型、材料到尺寸,都有统一的标准,可查
3.当然你也可以根据结构需要自行设计,但最好,宽度高度等根据轴经尽量往国标上靠,这样加工等都方便。

网友A:
曾经设计一个900mm直径大的轴与皮带轮的连接,键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
这个键肯定是标准件,可互换;可查看机械设计手册,键有多种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设计一个900mm直径大的轴与皮带轮的连接,键是自己设计的。

标准外的键联结要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