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弹片有什么好的防锈材料?

楼主(2016-09-14):
目前仪器上用的弹片是65Mn镀锌处理,但长时间摩擦锌层会磨损,很容易就生锈了,有什么材料可选,又要有弹性,又防锈呢,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以前要求较高的弹性材料常常采用60Si2Mn代替65M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要求较高的弹性材料常常采用60Si2Mn代替65Mn

需要表面处理吗?

网友B:
1.你这0.2mm的厚度也是硬伤
2.不锈钢弹片试试
3.弹力多少

网友C:
65Mn淬火HRC48-53 耐磨还是可以的,然后发蓝,可以防锈。不知楼主的做过热处理和表面处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0.2mm的厚度也是硬伤
2.不锈钢弹片试试
3.弹力多少

0.2mm为什么是硬伤,弹力要求不大,1N左右即可,不锈钢的怕弹力不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Mn淬火HRC48-53 耐磨还是可以的,然后发蓝,可以防锈。不知楼主的做过热处理和表面处理了吗?

目前是表面镀锌,但这个弹片是不断在摩擦的,锌层容易磨损,不知发蓝可否

网友(点评):
如果一直在摩擦的话,发蓝层也会被磨掉的。磨掉后,也会生锈。 要不用不锈钢材料试试。

网友D:
材质不换的话只能在表面电镀层硬铬了,电镀层度厚点10丝左右应该能保证一定周期的寿命了。
要是更换不锈钢类的材质,弹力可以由壁厚增加得到增强,但是他的耐磨度比弹簧钢类的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质不换的话只能在表面电镀层硬铬了,电镀层度厚点10丝左右应该能保证一定周期的寿命了。
要是更换不锈钢 ...

我在想,开模做成塑料的行不行,这个用量还是蛮大的

网友:
用301不锈钢弹片做

网友:
数量不多找刀具供应商帮忙去做一下PV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开模做成塑料的行不行,这个用量还是蛮大的

看你具体要求,浴室的移门上就用的塑料的

网友:
因为磨损才生锈,镀硬铬试一下,耐磨,防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开模做成塑料的行不行,这个用量还是蛮大的

才1N的力,真的可以试一下塑料弹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