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怎么搞啊,大侠看一下啊

楼主(2016-09-14):
我是用放样做出来的,展不开,也不能添加切口,转换不成钣金件
实际生产中,是钣金件,下部分是滚圆
软件中怎么用钣金做出来呢      可以展开的

网友A:
在折弯处加圆角再转换钣金,试一下

网友B:
1.先拉出圆弧面,再加边线法兰
2.设置好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折弯处加圆角再转换钣金,试一下

试了,不行啊,添加不上切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拉出圆弧面,再加边线法兰
2.设置好参数

我想要的效果是        上半部分边线法兰是斜的

网友(点评):
参数里改法兰角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效果是        上半部分边线法兰是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拉出圆弧面,再加边线法兰
2.设置好参数

以最上面的平面为基准的话,整个件前后深度是不同的

网友A:
不知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这种结构用钣金画出来展开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好的,谢谢,我想错了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拉出圆弧面,再加边线法兰
2.设置好参数

好的,谢谢了,我想错了应该

网友C:
两种方式,一种直接拉伸一个这样形状的基体法兰,再一个就是做一个平板再做扫描那个圆弧法兰

网友D:
1)楼主说了是滚圆。。。这个模型,用滚圆机能滚出来吗?砍刀式的数控折弯机也许可以。楼主打算用什么加工设备加工这个钣金折弯件?

2)不知道SW对着弯处的"释放"怎么处理。短边的那边,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方式,一种直接拉伸一个这样形状的基体法兰,再一个就是做一个平板再做扫描那个圆弧法兰

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楼主说了是滚圆。。。这个模型,用滚圆机能滚出来吗?砍刀式的数控折弯机也许可以。楼主打算用什么加工 ...

我说的是圆弧是滚圆做出来,要求不是很严格,做出来后焊接的(我给的这个图不是完整图)
 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滚出来后焊接的???那就是两块儿板子啦?那楼主在折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