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看下这图的焊接符号是否标反了

楼主(2016-09-14):
这里的焊接符号没看懂  NO WELD 代表不能焊接

网友:
肯定反了。

网友:
感觉是标反了

网友:
美国和日本的焊接符号,基本符号的位置,和我国标准相反。

网友:
应该是标反了,符号画在虚线侧表示在对面焊接。

网友:
标在虚线表示在对面

网友:
如果按中国的国标就是反了,美国的不懂

网友:
标注方法没错,就是理解的问题

网友:
这是外国图纸,与我国的标注标准可能不一样,看明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