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单个气缸能否通过阀门控制停在三个位置上?

楼主(2016-09-14):
只用一个气缸,气缸初始位置在a点,伸出到c,收缩到b,再缩回到a。

就这样动作的三个点位置,能不能通过什么阀门来控制呢?或者有这样用法的气缸吗?

请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
1.这靠阀控制很难
2.气缸上在行程位置放置行程开关就行
3.气缸选型上很多,磁性开关最佳。

网友:
我们用气缸,一般是用死行程。这种动作通过阀组应该可以实现,大概的控制可以做到,无法做到很精确。

网友:
SMC有三位气缸,位置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

网友:
有的,SMC的带锁气缸可以实现。
但是你要确信你的精度是否有要求。

网友:
单个气缸能办到,精度不高.用两个气缸最好.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很多品牌都有两段气缸。可以考虑一下。不过一般应用上不用两段气缸。定位精度一般

网友:
气缸实现倒是可以实现,就是精度不高,你的工况允许吗?

网友:
如果对B点的位置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是可以的。
气缸缸体上安装三个磁性开关,通过PLC程序控制动作,采用三位五能双电控电磁阀。
或者在B点安装一个行程开关,提供这点的信号给PLC,通过PLC程序来控制你所要求的动作顺序。

网友:
这个可以用2位气缸+阀体来控制, 两位气缸末端同时通气,活塞杆伸出全行程(C),前位即前面气缸排气,后位即后面气缸末端继通气,活塞杆退回B,如果两位同时排气活塞杆A,

网友:
使用2个气缸,用薄型气缸屁股和屁股接在一起使用

网友:
可用三位五通电磁阀加上一些辅助电路控制。

网友:
可以的,用三位五通中封阀+两个先导式速度控制阀  可实现任意位置短时间停止,接气管方式看下SMC速度阀的资料。

先导式速度控制阀

网友:
有点难,定位精度不够。

网友A:
中封阀可以但定位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封阀可以但定位精度不够

请教具体定位精度能到多少呢?低速保持在5mm以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具体定位精度能到多少呢?低速保持在5mm以内可以吗?

低速轻载的话应该没问题,但还要考虑你的停留时间。具体可以咨询下SMC我也是小白,只是看到别人用过。

网友B:
要看你的具体精度如何了,还有行程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具体精度如何了,还有行程有多大

总行程是150mm,从c到b行程大约是125mm,负载大约是5kg,就是带着一个空滑台。

请教重复精度保持在+ - 2.5mm内可不可以呢?

网友:
精度高的可以用两个气缸叠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