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软件突然变卡了

楼主(2016-09-14):
我用的是SolidWorks2014,win10系统,前今天发现软件变卡了,视图缩放旋转非常卡顿,以前挺流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哪位社友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怎么解决的?现在用着太影响心情了,附上我的电脑配置:
电脑型号:        华硕 All Series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专业版 64位
处理器:           英特尔 第四代酷睿 i7-4790K @ 4.00GHz 四核
主板:              华硕 Z97-A
内存:              8 GB ( 金士顿 DDR3 16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1000DM003-1ER162 ( 1 T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750 ( 2 GB / 技嘉 )
显示器:          三星 SAM0A38 S24C350 ( 23.4 英寸  )
光驱:             TSSTcorp DVD-ROM SH-118AB DVD光驱
声卡:             瑞昱 ALC892 @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网卡:             英特尔 Ethernet Connection  I218-V / 华硕

网友:
有可能装了其它软件的原因。

网友(点评):
有道理,软件装的太多太杂也会卡

网友:
图像品质调低一点,画螺纹占的内存也比较多

楼主:
最近也没装什么软件,图形品质、软件性能一直都是这个,突然就变卡了
会不会是因为我的电脑老突然断电,以前有时候突然断电软件就会出点毛病

网友:
重装系统及软件。

网友A:
是不是开了金山词霸类似的取词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了金山词霸类似的取词软件

没有

网友:
文件太多了吧

网友(2016-12-07):
楼主,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最后这么解决了!——问题已解决,是因为我用驱动精灵更新了所有驱动,选择的是最新版而不是最稳定版。其中NVIDIA显卡的驱动不稳定导致的,将驱动退回到旧版本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气死了,我的765M也是,更新就卡。垃圾Nvidia !下次传AMD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