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形状位置公差的区别及检测

楼主(2016-09-14):
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
选择公差值时,有几个关系要注意:
1.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的关系:同一要素上给定的形状公差值小于位置公差值。
2.位置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如平行度公差应小于长度的尺寸公差值。
3.形状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圆度和圆柱度公差值小于1/4尺寸公差值。
4.形状公差与表面粗糙度的关系:如圆柱表面粗糙度的平均算术偏差Ra与圆度或圆柱度公差值T,一般Ra<=0.15T。
分享一个PPT,公差-形状位置公差及检测.ppt,只能下载下来看。

https://pan.baidu.com/s/1dFib76x

补充内容 (2017-6-15 09:04):
更新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soGYwO

网友:
顶下,我最近也有温习形位公差的东东。。稍后 发一贴问问各路大神

网友:
很有用  谢谢大侠

网友:
谢谢楼主免费分享资源,下载下来好好学习下

网友:
基本的知识呀,重温一下。

网友(点评):
温故会知新。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源,这个讲解的非常清楚。就是小弟对这个最大实体原则和包容原则真是了解不了。不知道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源,这个讲解的非常清楚。就是小弟对这个最大实体原则和包容原则真是了解不了。不知道如何理解 ...

别哭,看帖http://www.cmiw.cn/thread-470270-1-1.html

网友:
想 问问
1.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的关系:同一要素上给定的形状公差值小于位置公差值。
2.位置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如平行度公差应小于长度的尺寸公差值。
3.形状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圆度和圆柱度公差值小于1/4尺寸公差值。
4.形状公差与表面粗糙度的关系:如圆柱表面粗糙度的平均算术偏差Ra与圆度或圆柱度公差值T,一般Ra<=0.15T

这些结论出自于哪里的

网友(点评):
请问:您对哪一项有疑问?这也不是标准,更多的是一种方向和经验以及逻辑推理后的结论。

网友B:
A.
2.位置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如平行度公差应小于长度的尺寸公差值。
3.形状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圆度和圆柱度公差值小于1/4尺寸公差值
我没有在一些权威的书上与之对应的说法,我确实想看到你说的结论前的那些逻辑推理和以上结论的适用范围
形状和位置公差标准应用指南.第一版(主编,汪恺)  133-134页 找到一点,没你说的那种结论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id3808133

B.形状公差,位置公差与尺寸关联上的时候,比如用到相关原则里面的
包容要求和最大实体要求
那何时才需要同时标注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呢,哪种要求用在什么场合

就像上面那个帖子里说的,独立原则里,我哪怕直径尺寸严重超差,但并不影响我圆度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2.位置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如平行度公差应小于长度的尺寸公差值。
3.形状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 ...

因为遵循独立原则,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在检验时互不关联,所以我们讨论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的关系的时候,约定俗成的前提是非独立原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遵循独立原则,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在检验时互不关联,所以我们讨论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的关系的时候 ...

我把相关资料看了一遍
现在明白多了,谢谢

网友(2018-01-08):
请问当出现了形状公差大于位置公差时该怎么解决?比如一个很长的平面是基准,一个小平面相对于 长平面平行,就会出现长平面平面度大于平行度的情况

网友(点评):
你取平行度大于平面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