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坐标检测仪 测同轴度

楼主(2016-09-14):
麻烦了解质检的大神们给我详细介绍下
用三坐标检测仪测同轴度的时候,图示两种情况是怎么操作的
我看了网上的介绍,也问过质检,总觉得说的很笼统,(同事给我介绍的用最小二乘法回转面轴线,听得有点晕乎)跟同轴度本身定义有点对不上,尤其是A-B公共轴线的确定上

贴上网上的介绍:
    公共轴线法:在被测元素和基准元素上测量多个横截面的圆,再将这些圆的圆心构造一条3D直线,作为公共轴线,每个圆的直径可以不一致,然后分别计算基准圆柱和被测圆柱对公共轴线的同轴度,取其最大值作为该零件的同轴度。这条公共轴线近似于一个模拟心轴,因此这种方法接近零件的实际装配过程。
另附上相关术语

PS, 别向我介绍实际当中可以测跳动度,我知道很多场合,像滚珠丝杆出厂检验都是打的跳动。

网友A:
可参考《形状和位置公差标准应用指南》(汪恺 主编)第十六章第三节:同轴度检测。第527~537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形状和位置公差标准应用指南》(汪恺 主编)第十六章第三节:同轴度检测。第527~537页

我看了,谢谢你的信息

网友B:
三坐標正用着,同軸度,需設定要測量圓柱那個是基準,選取順序不同,數據就不同,主要是軸線長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坐標正用着,同軸度,需設定要測量圓柱那個是基準,選取順序不同,數據就不同,主要是軸線長度不同

对于A-B基准的,难道不是拿两边的v块当基准吗
另外,你能拿其中一个图,详细说下过程吗

网友:
你自己搜的说明已经很详细了。也可以多测些截面圆,然后评价这些圆心的直线度,再乘以2就是同轴度。

网友(点评):
是的,这是直线度法,谢谢

网友:
改了括号中的三个字,你就懂了
公共轴线法:在被测元素和基准元素上测量多个横截面的圆,再将这些圆的圆心构造一条3D直线,作为公共轴线,每个圆的直径可以不一致,然后分别计算基准圆柱和被测圆柱对公共轴线的偏离值(同轴度),取其最大值作为该零件的同轴度。这条公共轴线近似于一个模拟心轴,因此这种方法接近零件的实际装配过程。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点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A-B基准的,难道不是拿两边的v块当基准吗
另外,你能拿其中一个图,详细说下过程吗

我可能同你用的不是一樣的儀器,三坐標測量這些位置度是很簡單的,只要測量需要的兩個圓柱,在軟件內點取同軸度就可以,只是看選取圓柱的前後順序,則同軸度數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