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矩形孔的标注方法

楼主(2016-09-14):
求图中这种多个矩形孔的标注方法,有国标吗?求各路前辈指教。

网友A:
没具体要求的话,找两个合适的边做基准,尺寸链逐一标注就行。
SolidWorks尺寸链标注很好用

网友:
我们一般位置尺寸逐一标注,形状尺寸前面可以加上相同矩形的数量。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形状位置分开标。

网友:
可以从第一个空的左边标注3X50,另一方向也是这个意思,只是间隔不一样。

网友:
我的意见是 小矩形的横向纵向中心线都画出来连成线,选好基准边标注位置尺寸。然后标注其中的一个小矩形的形状尺寸就好了

网友B:
类似下面的方法

网友C:
有国标的,但个人觉得只要标注得清楚,定型定位尺寸都标注了,就可以。可以一个一个地标注定位尺寸,如果所有孔尺寸一样,就只标注一个。比如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具体要求的话,找两个合适的边做基准,尺寸链逐一标注就行。
SolidWorks尺寸链标注很好用

谢谢指教,孔太多的话不好操作,楼下有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下面的方法

谢谢指教,高手正解,这是哪本书?买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国标的,但个人觉得只要标注得清楚,定型定位尺寸都标注了,就可以。可以一个一个地标注定位尺寸,如果所 ...

谢谢指导,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高手正解,这是哪本书?买来学习一下。

简明机械手册德国 乌尔里希。社区好像有人分享过电子版的。这适合初学者,只是罗列了要点。你可以先看看在决定要不要入手。详细的还是机械手册靠谱

网友:
可以用尺寸链的标注,速度很快的,加工的也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