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础的问题,关于车螺纹M10

楼主(2016-09-14):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问:我用直径10 的轴,能不能车出M10 的螺纹?
我问的原因:标准的螺纹的牙型,是要在等边三角形的顶角上切掉 1/8*H 的。

网友A:
有何不可?螺纹大径不过9.8mm

网友B:
M10说的是螺纹中径,那你用10的轴怎么能车出来?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何不可?螺纹大径不过9.8mm

你是考虑到公差的,有理

网友C:
1.标准大经是10,
2.按理说应该还有H/4的根,这H/8的顶直接留出来

网友:
M10指的是大径公称值是10,已经将H/8去掉了。

网友:
当然可以,M10螺纹的公称直径,也就是大径,就是10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标准大经是10,
2.按理说应该还有H/4的根,这H/8的顶直接留出来

H/4,H/8是什么意思,H是牙高吗

网友:
可以,如果想搞明白那就问一下车床师傅

网友:
今天装了个M10螺母,用的是14的呆扳手,螺丝是8个的内六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0说的是螺纹中径,那你用10的轴怎么能车出来?

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回去看书吧

网友:
可以先车掉1/8H后再车螺牙,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