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矩形管在平台上翻转的机构

楼主(2016-09-14):
管子的长度从80-3000mm,管子的外径20-90mm,现在需求一个机构作用于管子身体,不作用于两端,实现管子翻转。翻转前贴合在平台上,翻转后还是贴合在平台上。恳请各位大神帮忙支招,谢谢!!!

网友A:
管子的外径是指矩形钢管的长边吗?

楼主:
最理想的是一次翻转可以停留在90,180,270度。如果一次只能翻转90度,只能通过多次翻转,占用的时间比较多

网友(点评):
可以一次翻180度,翻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的外径是指矩形钢管的长边吗?

外径是截面形状:20*20-90*90,矩形管和方管都有

网友:
伸进管内张紧两边再翻转。

网友B:
1)来料的状态是啥样的?一条线乱七八糟啥规格的都来?这够吓人的。长短差吓死人,变长差还凑合。
如果是,那就应该先规整一下生产计划的能力了吧。

2)来料的间距呢?

3)楼主在三楼说的话:只能通过多次翻转,占用的时间比较多。
    机械化,想快?那只能把工序拆得稀里哗啦,一根方管进去再出来巴不得十分钟。只要每两根的吐出时间间距短得眼睛分不出来,那就是很成功的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来料的状态是啥样的?一条线乱七八糟啥规格的都来?这够吓人的。长短差吓死人,变长差还凑合。
如果是 ...

谢谢你的提醒,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
来料是一根接一根的,间隔时间在8-11秒。
截面规格相同,长度尺寸不同,直到一批次工件加工完成。
下一工序加工的是管子的端部,所以要求抓在管子身体上。
空间比较大,有3000*1500的样子

网友(2016-12-19):
楼主  现在找到解决方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