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运行SolidWorks蓝屏

楼主(2016-09-14):
大侠们好,小弟的笔记本装了SolidWorks之后运行了一段时间就蓝屏,蓝屏代码是106,查了一下是显卡驱动的问题。笔记本买了半年而已,神州笔记本。然后重新装了12版,14,15版的都不行,驱动也用360驱动大师,驱动精灵以及神州官网下载过了。系统也重装过。还是用了十几分钟之后就蓝屏。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
软件装了3个了,说明不是软件的问题。
驱动重新装了3个了,说明显卡驱动也没有问题。
系统重装了两个,说明系统也没有问题。
磁盘坏道检查过了,硬件也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该重新换笔记本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问题是笔记本是老板的。。。。。。他可不这么想。。。。。

网友:
蓝屏一般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想请教下各位,SolidWorks老是崩溃,半小时一次,自己快崩溃了

网友:
蓝屏估计是硬件的问题,换个吧,SW这个软件对电脑配置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告诉你一个血的教训——
本人一台IBM t42,一万四,装了inventor,连烧两块显卡,之后就彻底废了。
之后用的是dell 的移动工作站,两万三。

网友:
肯定是内存或者硬盘有问题了,

我之前碰到不少这样的问题,以前我做的那公司设备就常有这问题,都是老设备,在客户那边用很久了,时不时就这样那样的问题出来,蓝屏也是典型的问题之一,大多数都是内存或者硬盘导致

网友:
sw2014笔记本运行不了

网友:
这个三维软件sw,一定要是独立显卡才能正常运行,你用检测软件检测一下,如果是主板集成显卡,就要外加一块独立显卡才行。
以前有一个同事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主板集成显卡,无法运行UG,最后放弃了。

网友(2017-01-23):
去sw官网的技术支撑页面查看下你的显卡是不是在sw软件支持的列表里,如果没有的话,理论上出现任何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等于没说。蓝屏不一定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