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柱塞泵的流量算法

楼主(2016-09-14):
柱塞泵内分高低压油路,如果求泵流量是按照高压还是低压,还是2者之和呢?

网友A:
   如果楼主所说的是高低压双联泵系统 就可以如楼主所说的 可以有三种流量状况 1.前泵供油后泵卸荷 2.前泵卸荷后泵供油 3.前后泵同时供油

    如果楼主所说是单泵 而用高低两种压力阀控制压力 那么系统始终只有一种流量状态 与压力无关

网友:
1,流量和压力有什么关系,楼上解释的这么到位,估计楼主新手理解不了,

2.建议楼主先找样本搞清楚你这个泵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所说的是高低压双联泵系统 就可以如楼主所说的 可以有三种流量状况 1.前泵供油后泵卸荷 2.前泵 ...

看名字就知道是专业的

网友:
液压不是气动,液压油基本没有压缩的,流量在高低压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柱塞泵也分种类,我知道的一种就是高压流量和低压流量单独计算。

网友(2016-10-24):
泵有流量压力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