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铸造同步带轮

楼主(2016-09-14):
同步带轮整体铸造成型,中间的螺纹和外部齿以及挡圈全部铸造成型,铸造后不再加工。大家帮忙看一下能行吗?价格得多少?3000-5000件3 |' S7 [4 j4 n$ b

网友:
型号,齿数多大都没有说。螺纹能压铸出来吗?我没有见过

网友:
还有脱模斜度如何处理?为什么不用塑胶?

网友:
别压铸了,直接铝挤出成型,再机加吧

网友:
1,应该可以,具体还得看你结构复杂程度

网友:
低速低精度,或许能凑合。高速高精度,还是老老实实机加吧。

网友(点评):
怎么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