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螺纹的画法

楼主(2016-09-14):
如题,一些非标准(在异形孔向导)中的螺纹孔,或者一些外螺纹没有的标准,怎么画啊?我的意思就是在工程图中标注时直接一拉就出来的那种,有会的大师吗?还是sw中根本就没有,非要自己画

网友:
算好扫掠半径--画螺旋线--建法向面曲线--双扫--OK

网友:
非标螺纹的画图,我一直都是按简化的画法,工程图时标注清楚就行了,没有必要一定要用实体三维的螺纹画出来。

网友(点评):
一般我也是用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了点,但省时间,在标注中注明就可以,这样很实用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坐标标注,对于不规格的螺旋线可以这么做

网友:
好像很历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