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2012工程图转换成DWG格式,没有线宽

楼主(2016-09-14):
需要线宽的是,零件制作工程图,里面零件外轮廓等要线宽,目前默认线宽0.18

楼主:
这个如何设置

网友A:
有别人设置好的,拿来借鉴一下,小改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别人设置好的,拿来借鉴一下,小改就可以用了。

根据这个硬是没弄出来

网友B:
@寂静天花板,论坛SolidWorks高手
这种东西慢慢摸索吧,包括图层设置等
话说楼主放假也不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寂静天花板,论坛SolidWorks高手
这种东西慢慢摸索吧,包括图层设置等
话说楼主放假也不休息

线宽 还是没弄出来

网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公司已经全部SW搞了,当然除了规划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这个硬是没弄出来

线宽我都是在cad或是caxa中调的,我也郁闷,狗逼外协工厂就要cad,也不与时俱进

网友:
导出到CAD里面调整吧。

网友:
找个教程,依照教程的方法,自己跟着设置一次,就明白了。
网上有很多,这里有一个设置线宽的教程: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36f38bb3c4e88d6b84610f9.html

网友(2016-11-09):
引用 楼主:
根据这个硬是没弄出来

我用caxa电子图,里面  比如7个图层,那么sw配置文件也要设置7个对应的图层,颜色最好也对应。这样的话转为dwg,复制到模板中,编辑尺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