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线连接手机作软件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6-09-14):
         大家好,最近设计的一台设备被一个问题难住了。
         设备的结构已经做出来并通过测试,但在电路检测方面遇到了难题。
         结构为手机数据线接头对手机数据接口作插拨动作,插入后作软件测试,电路方面需要判断数据线接头是否有插入手机,初期方案设想为手机带电池无故障正常通电可以反馈给系统作判断,现客户要求系统需要具备:手机无电池的情况下也要给系统作出数据线接头是否插入手机接口的反馈。
         经测试无电池的手机用数据线与系统连接后并无反应,因缺乏电气方面专业知识故上来求助各位大神。
         如何实现:系统识别手机无电池的情况下数据线接头是否插入手机???是否可以在USB接头端检测作出判断?

网友A:
测量数据线两个电源线间的电阻值(注意正负极),接近无限大就是没有手机,在合理的阻值范围内就是有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数据线两个电源线间的电阻值(注意正负极),接近无限大就是没有手机,在合理的阻值范围内就是有手机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
度娘了一下,测量数据用PLC的AD转化模块,将电流值转化为数字量来进行判断  不知是否准确?